报警HV代表啥意思??

楼主(2008-03-03):
如题,知道的说说??

网友A:
是什麽控制的设备,应当是过电压的报警缩写!

网友B(2008-04-16):
难道是LG变频报警的提示??

网友C:
不明白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如果是仪表的话就是手动变量

网友E:
高值,一般是HH,H,L,LL报警。

网友F: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