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端温度升高2度,冷端温度下降2度,则仪表指示(升高2度)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8-03-03):
用电子电位差计测量热电偶温度,如果热端温度升高2度,冷端温度下降2度,则仪表指示(升高2度)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请详细讲解!

网友A(2008-08-05):
 热电偶在测温时存在着冷端补偿的问题 所谓冷端补就是用测量仪表内的补偿电阻

将其冷端不是零度的温度说引起的误差补偿掉冷端下降还是生高的温度都会被补偿掉

而热端生高多少那么仪表就会指使多少多  冷端的温度对测量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