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PLC输入点不足问题二法

楼主(2008-03-03):
    在使用PLC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输入点不足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通过扩展输入模块来实现。但是模块的价格可是不菲的,动辄数百元,而且一扩就是8点、16点或32点,如果您仅仅缺一个点,这岂不是太不划算了!?有没有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呢?
根据实践中的摸索,我总结出两种解决办法:其一是把多个要输入的信号,先通过外部元件的逻辑组合,然后再接入到PLC的一个输入点上;其二是不需要增加任何元件,通过运用PLC内部的逻辑组合,把连接到输入端的开关变成双稳态开关,来实现我们节省输入点的目的。

        下面以工业控制中常见到的电动机的启动停止控制为例,具体来探讨这两种方案的实现方法。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先做这样的假定:PLC系统采用信捷公司的XC3系列PLC;电动机启动按钮为SB1,定义号为X0;停止按钮为SB2,定义号为X1;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定义为KM1;控制接触器KM1的PLC输出点定义为Y0。
      启动、停止按钮SB1和 SB2不是单独接到PLC的输入端,而是先把SB1与SB2进行串联再连接到输入模块,这样就节省了一个输入点。
    控制流程是这样的:按下启动按钮SB2,X0输入高电平,Y0有输出信号,带动接触器KM1吸合,启动电动机旋转,同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吸合,维持X0的高电平,从而电动机的旋转得以保持;按下停止按钮SB1,X0变为低电平,Y0便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从而使KM1失电,电动机停止旋转。

        另外一种解决输入点不足的方法是通过软件来实现,这种方案的接线非常简单,直接把一个按钮连接到PLC输入端,我把它定义为X0,但按下这个按钮,可以启动电动机旋转;若再按下这个按钮,又可以使电动机停止,即这个按钮是双稳态的。参照图四的梯形图,我们来看它是如何实现的:按下按钮,X0为高电平,由于初始状态下M0 是逻辑0,只有网络1中有电流流过,M1置位,从而在按钮释放后,Y0点输出,Y0激励KM1,使电动机旋转;同时M0变为逻辑1,为M1复位做好准备。如果此时再按下按钮,又只能使网络2中有电流流过,M1复位。它的复位使Y0失电,电动机停止,同时使M0复位,又为M1置位做好准备。再按下按钮,又会重复上述循环。之所以在网络3支路中串入X0,是为了取一个瞬时信号,保证按下按钮并等释放了以后,才使状态发生改变。如果您持续按着按钮不释放,PLC仍维持原来的状态不改变。

      以上两套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具体采用哪一种,那还要根据您实际的使用条件来决定,切莫盲目套用。

网友A:
  是用SR触发器吧?

网友B:
我喜欢用矩阵,用一个输出点可以增加一倍的输入点,要是开关转换手动自动型的,连输出点都省了.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可否细说一下,让大家都学学。

楼主:
坛主说的也有点道理啊,如果就差一个个输入点是比较麻烦的.花的都是人民币啊

网友D:
我还是喜欢用二进制的方法,这个比较简单,输入点的数目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E:
思路不错,事情虽不大但这就是现场的实践经验。

网友F(2008-05-07):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矩阵,用一个输出点可以增加一倍的输入点,要是开关转换手动自动型的,连输出点都省了.

我也曾经用过!但外部接线比较麻烦!经济实惠!

网友G(2008-10-14):
?永宏的PLC 直接就可以用一个输入信号加一个指令来高低电平转换,也即启动、停止功能的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矩阵,用一个输出点可以增加一倍的输入点,要是开关转换手动自动型的,连输出点都省了.

我经常用,但是微分触点要注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永宏的PLC 直接就可以用一个输入信号加一个指令来高低电平转换,也即启动、停止功能的

?

很多PLC都可以的

网友J(2009-08-24):
点数缺过多这种方法不可取,首先线路繁琐程度增加,造成日后故障率提高,维修用工增加。其次施工用人工增加;要知道,现在的人工很贵的呀

网友K(2010-01-07):
这两种方法我都用了。前段时间做了一台用三菱PLC控制的,所有的进退与启动停止都用的软件上一点开关。输入点还不够,最后没办法,启动主油泵都做在外面,紧急停止都是直接断开外面的控制电源才刚好做完。一个输入点都没有剩。手动自动转换也是在一个输入点上用开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