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与变频器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08-03-04):
通讯修改vfd-b 系列变频器参数   02-12   (00 主频率 +  副频率)
                                         (01 主频率 -  副频率)
按照变频手册的说明  这个参数的地址应该是 H212   但是我用modbus协议通讯后
发现无法改变此参数  后来把参数地址改成  H2C也不行

另外  对于参数 02-00 (第一频率来源)  可以通过地址H200 进行修改
请问对于02-12如何修改

网友A:
TO:楼主
02-12对应的Modbus地址是020C Hex,并不是H212。你在试试看!

楼主:
发现改了H20C之后还是不行
........
ld x0     modwr k1 h20c k0
ldp x0    set m1122
ld x1     modwr k1 h20c k1
ldp x1    set m1122
ld m1123  rst m1123
.........

还有我再问下 m1123 跟m1127 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TOcanghai1204 :
   你好!能否把你写的程序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是否有将PLC通讯口的通讯格式与变频器串口的通讯格式设置为一致?

楼主:
to lesing

使用通讯修改频率 和修改 02-00这个参数是成功的
就是02-12这个参数改不了  不知道是地址不对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请问你是将02-12的参数内容值改为多少了?参数02-12的取值范围是0,1。

网友B:
  TO lesing :
请问!我要选择DVP-24ES 使用的仿真输入A/D 和仿真输出D/A的模块型号该怎么写啊!我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规格。同时想问下这个规格的模块本身带与PLC的连接线了没?谢谢

网友B:
没有的话我规格该怎么写?谢谢

楼主:
ld m1002-------------------mov h87 d1120
         I-----------------set m1120
         I-----------------mov k100 d1129
         I-----------------set m1143
ld m1000-------------------modwr k1 h2001 k200
         I--ld m1002-------set m1122
ld x0 ---------------------modwr k1 h20c k0
ldp x0---------------------set m1122
ld x1 ---------------------modwr k1 h20c k1
ldp x1---------------------set m1122
ld m1123-------------------rst m1123
---------------------------end

主频率是小键盘控制  副频率是通讯控制 (2HZ)
程序如上 不知道是否有错

网友A:
我刚刚用通讯去修改了VFD007B21A变频器的参数02-12,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
TO:卧龙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问模拟模块的选型还是?

网友B:
是的!我感觉我来是问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想买两个模块自己来联系下。

网友B:
你看我选择DVP20EX00R2这款PLC是不是对于仿真输入A/D 和仿真输出D/A的功能都能运用?

网友A:
请问在PLC运行时,X0以及X1的状态是ON还是OFF?

楼主:
to lesing:
一开始x0 x1 都off  变频内部默认参数是0
我是手动给信号去转换on/off的

网友A:
TO:卧龙客
DVP20EX主机点数为20(8DI+6DO+4AI+2AO)
即内建4通道的模拟量信号输入和2通道的模拟量信号输出。

其中4通道的模拟量信号输入的分辨率为10bits;
    2通道的模拟令信号输出的分辨率为8bits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判断20EX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A:
TO:canghai1204:

看你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的程序在运行初可以以通讯方式成功设置副频率为2Hz,那么按照你的程序,当X1=ON时,应该可以设置02-12的内容为1.

楼主:
好的  谢谢lesing  我自己再找找原因看

网友B:
TO lesing :
DVP04AD-S和DVP04DA-S可以和DVP-24ES连接么

网友A:
TO:卧龙客
DVP04AD-S和DVP04DA-S不可以直接连接DVP-24ES。但是DVP-24ES可以通过RS-485访问DVP04AD-S或者DVP04DA-S模块。

网友B:
TO lesing :
我想选一款PLC 具有普通的X输入Y输出有具有DI、DO 的,那我该选哪个啊?
如果没有一体的话,我如何组合会经济点谢谢!

网友A:
TO:卧龙客
请问您想表达什么意思?
DI就是指的x点输入,DO就是指的Y输出。

网友B:
好了,这下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M1123和M1127不能在程序中同时使用,这个会影响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