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O点的可以自由切换吗?

楼主(2008-03-04):
   在使用PLC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苦恼,当内部光耦、继电器或晶体管遭遇损坏的时候,对应的输入/输出点将无法使用,而且还有空着的输入/输出点,
   在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可通过改变PLC内部的映设表来解决该问题.
具体做法是将FD8010~FD8137的数值改掉.
详见PLC手册的附录部分.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建立一个画面,I/O对应表,那么I/O点损坏后,可以修改该表格.

网友B(2008-05-07):
引用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建立一个画面,I/O对应表,那么I/O点损坏后,可以修改该表格.

要事先在PLC内部编好程序啊!

网友A:
是触摸屏。我们的触摸屏已经有此现成画面了,只要开放高级功能即可。

网友C(2010-09-06):
不是FD8010吧,我见画面里的地址是FD8***10

网友D:
呵呵,以上提供了一种方法,稍微记记。

网友E:
难道就不能直接修理内部光耦、继电器或晶体管将其恢复么?那样岂不是省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