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型号为BEN500的漫反射感应器来检测石英砂经验!

楼主(2008-03-04):
我现在用型号为BEN500的漫反射感应器来检测石英砂(装在一个圆桶里),把感应器装在桶的顶部,一开始在桶中放入一定量的石英砂,桶的底部有个洞不停的往外漏砂,砂的上表面不断的下降,当砂的位置下降到某一位置时给出一个触电信号。  没以前没作过这方面的,望有经验的前辈 多给点意见!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虽然没有做过沙子.但是应该跟水位检测是一样的三....

楼主:
TO:西玛仪表
   请问你用过这种感应器 检测过水位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可以吧!

网友A:
觉得有点问题

楼主:
TO:zhoiw先生
    能详细点吗?小弟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B:
  不知你的桶有多深、多大?能否使用超声波料位计。

楼主:
TO:yuqh先生!
  深500mm,直径300mm,用超声波的应该可以,但价格多贵啊!
不知道以你的经验  用BEN500这样漫反射的可不可以啊?

网友:
to 楼主

你不是已经选好型了么?????难道ben500你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对于超声波的东东.比较多厂家都做这个..你可以联系一家有样品的借来试试.......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只是我担心的是石英砂是否有扬尘现象.扬尘较大会干扰到超声波.

楼主:
TO:西玛仪表
  是这样的我用意向想用这个,但订单还没有下,只是以前没用在这方面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用在这方面能不能行?请多指点!

网友:
我在网上随便看了下韩国autonics的ben系列产品.用的是红外,样本上没有看到ben500这款.被检测介质为非透明物体..从理论上来说,假如你的是漫放射型的话,,,,石英砂应该是可以被检测到的(其实墙壁跟石英砂是一样的嘛...).但还是要考虑是否有扬尘这点.红外的穿透能力比超声波好像还差....另外还有沙子在漏下去的过程中,沙子位置的变化是否均匀...会不会有较大的起伏....起伏的程度是否符合你要求的检测精度

楼主:
TO:西玛仪表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我用的场合精度没要求,就是在沙子漏完之前能给出触点信号,告诉工人快没沙了该加砂子了。

楼主:
TO:西玛仪表
  我是在这个网站上看到的
http://www.china-sensor.com/products_sear.asp?keys=BEN500

网友:
看了下....还是那句话,扬尘不造成影响的前提下.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C:
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以前用这种传感器检测面粉等颗粒或粉末状物料,是可行的。不过存在粉末层积虚假信号问题。

楼主:
好的。
谢谢你!西玛仪表先生。

楼主:
TO: piston  先生◎
  用漫反射的,不与被检测的物体接触就好很多了。应该不存在这种虚假现象了。个人理解没经过实践验证。

网友:
以上都是偶的看法和经验...希望能帮助到你.

另外.不要叫偶先生......确实是不敢当啊...

网友D:
推荐: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以前用这种传感器检测面粉等颗粒或粉末状物料,是可行的。http://www.zheshi.com/ 鼎糊开关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E:
可以考虑音叉或者旋阻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