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捕捉信号输入的时间?

楼主(2008-03-04):
比如:

输入I0.0 一个  输出Q0.0,Q0.1两个。
流程:
输入I0.0点接收脉冲信号,就一个脉冲。根据时间判断输出;如果时间是100ms或150ms,则输出Q0.1此外就进入下一轮了;如果时间是200ms,则输出Q0.0,然后再来一信号,不计时间,输出Q0.1.
这样叙述不知清楚没有,能实现吗?这段程序我还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编。

楼主:
用时间间隔定时器吗?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A:
输入加一个PLC时间继电器

楼主:
zhoiw:你好,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B:
TO:一品黄山
    假如用T0来计时,时基选10ms或更小,用2个网络完成。
    第1个网络,用I0.0的下降沿为条件,执行比较T0的当前值,如果=100ms或150ms则输出Q0.1,如果=200ms则输出Q0.0。
    第2个网络,用I0.0的常开为条件,执行TON指令(T0)计时,注意设定值设为32767,即可。
    仅提供一种思路请参考。

楼主:
谢谢海为,我写写.

楼主:
不知哪里写的不对.

网友B:
1、你如果需要输出到外部,应该要置位Q0.0 / Q0.1,需要何时复位随便,如在I0.0上升沿复位。
2、最好用范围比较如>=0并且<200置位Q0.1(0~199ms),>=200置位Q0.0(200ms),如果用等于可能Q0.0 / Q0.1很难输出(机会很小)。

楼主:
刚才有写了,调试一下符合要求了,谢谢海为.交个朋友.QQ:591533029.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B:
TO:一品黄山
    不用谢,我没用QQ,可邮件联系caisun99@163.com,或电话0592-2230312,2230313

网友C: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上面的讨论我仔细看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用I0.0的下降沿进行比较呀?如果用下降沿的话那TO何时开始计时呢?我不知道T0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To 墨麒麟:
T0从从I0.0接通时刻开始计时,直到I0.0信号消失.上面程序不全,一会我发个全点的.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了.

楼主:
这几句是测试时写的,设备上程序比这要复杂些.主要实现了根据时间判断输出.

网友C:
看到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