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起重机钢丝绳及其选用

楼主(2008-03-04):
钢丝绳在工程起重机上使用的非常普遍,一般由许多高强度钢丝编绕而成。它首先由单根钢丝绕在一起形成股,然后将其中一些股绕成绳芯,再由其它股组成的外股围绕绳芯绕成钢丝绳。有些进口钢丝绳内部还包含一个塑料插芯,通常以塑料涂层的形式经过特殊处理覆盖在绳芯上,重要的钢丝绳则在绳内部充填适当的润滑剂以减少摩擦。

国产钢丝绳按绳芯材料一般分有机物(麻芯和棉芯)、石棉芯或金属芯三种,绳内部通常无填充物或润滑剂。

钢丝绳按钢丝绕成股和股绕成绳的相互方向又可分为顺绕绳和交绕绳,并按其股绳捻向分为左、右同向捻和左、右交互捻;进口钢丝绳一般以交绕绳为标准绳,规定钢丝绳的旋向与相对于钢丝绳的纵轴为基准的外股螺旋线的旋向一致,分为左旋和右旋。相应的,也规定了股的旋向,即以股的纵轴为基准,组成股的外丝的螺旋线的方向为每股的旋向。普通钢丝绳在单根使用时,都有向钢丝绳绕向相反方向旋转的现象,在滑轮组中使用时会因钢丝绳旋转而造成起吊钢丝绳旋扭,俗称打绞。相对于普通钢丝绳,目前不旋转钢丝绳已开始大量应用。所谓不旋转钢丝绳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即绳与股的扭转力矩方向相反而大小相等:进口不旋转钢丝绳则有所不同,其原理是使绳芯的旋向与绳本身的旋向相反,当受力时,绳芯产生的扭矩与外股产生的扭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钢丝绳的股还可通过滚压或模具挤压等后处理方法成为紧密股,处理后股的直径将减小,而表面光洁度很高。因此,采用紧密股的钢丝绳可以使用较粗的钢丝,相同直径下,采用紧密股的钢丝绳充填系数较高,破断拉力大为提高。当在卷筒上进行多层缠绕时,普通股的钢丝绳其外股在层与层之间挤压较严重,钢丝绳表面磨损较快。而紧密股的钢丝绳则有较高的抗磨损能力和抗挤压能力。

钢丝绳的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绳的使用寿命并使绳产生结构变形、断裂和意外的失效等。因此推荐选用原则如下:

1)当进行一次无导向重物提升时或在较大高度下进行多次无导向重物提升时,选用不旋转钢丝绳;

2)当进行一次有导向重物提升或在较小高度下进行多次有导向重物提升(如行车)或左旋和右旋绳成对使用时,可选用普通钢丝绳。

钢丝绳旋向的确定应遵循:

右旋绳槽的卷筒推荐使用左旋钢丝绳:反之,左旋绳槽的卷筒应使用右旋钢丝绳。

对于单层缠绕的不旋转钢丝绳,必须严格遵守上述原则,否则易引起钢丝绳结构的永久变形;对于多层缠绕的情况,绳的旋向由卷筒绳槽的方向决定,以便为下一层打好基础。

多层绕卷筒的钢丝绳相互间摩擦力及受到的挤压力都较大,易产生乱绳现象,因此应选用直径略小于绳槽节距和绳槽直径的钢丝绳,以增加钢丝绳与卷筒间的接触面积,减少相邻钢丝绳间的摩擦力,从而提高钢丝绳的寿命。实践证明,钢丝绳的直径比绳槽节距小1%,有助于排绳紧密,有效消除爬绳、乱绳现象。

在相同直径下,钢丝绳外股数目越多直径则越细,单根钢丝就越细,这种钢丝绳的挠性好,能很好的克服钢丝绳多次进出卷筒时受到的反向弯折力,穿绳也容易。而较粗的外股,其钢丝也较粗,则能更好的抵抗磨损、机械损伤、腐蚀和挤压力。因此,只有将两种优点很好的结合起来,才是真正高性能的优质钢丝绳。

此外,钢丝绳在选用过程中还要注意其最小直径和最小破断拉力应符合ISO4308标准的规定。
转载

网友A:
经常用到,具体知识还没有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