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不停的吸合,释放?

楼主(2008-03-04):
我这里有一个接近开关,是经过硅桥式整流的直流24V。再用DC24V中继转换控制一个接触器。现在接触器不停的吸合,释放。接近开关是控制液位的,现在液位正常,接近开关正常。接触器正常。为何接触器不停的吸合,释放?

网友A:
你的接触器线圈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控制线圈接的是什么电?

网友B:
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还是交流?直流的话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

网友C:
中继状态如何?

网友D:
电源干扰问题,整流后的24V加一个电解电容滤波,1000UF/50V,加上就好。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液位刚好在接近开关处有波动

网友F:
动作频率快不,是不是铁芯有问题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天鸟兄说得对.....有很多也为开关在临界状态没有个缓冲时间...就像键盘的防抖一样......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G:
我比较认同天鸟兄的意见

网友H:
检查接地线,不能确定地线是否良好就先接到暖气片上试一下。

网友I:
电压太低,电压与接触器线圈电压不配.

网友J:
下面引用由zhoiw在 2008-3-4 11:17:00 发表的内容:
  中继状态如何?
--------------------------------------------------------------------------------------------

网友K:
    分级判断呀,可以把接近开关的点短接.
    检查继电器 接触器的线圈回路.
    把继电器和接触器回路分开.
    常开,常闭接线有误吗?

网友L:
不是线圈电压不对,就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M:
呵呵
遇到过
自锁按钮接错了
常开接成常闭了
呵呵

网友M:
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N:
同意楼上郭师付说的

网友O:
郭师傅说得很对,水泵启动时由于电压降低也可能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P:
认同天鸟。如果控制不是要求很精密的话,建议加装时间继电器,来缓解接触器吸合频繁的现象

网友Q:
接触器响得厉害把,是生锈了。

网友R:
线圈电压过低造成的

楼主:
之前可以正常使用的呀,中继是DC12V,接触器是AC220V。去处这个液位保护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S:
认同天鸟兄的意见

网友:
楼主不要说之前可以用,现在怎么怎么不能用了...几百年前的弓箭还可以在战场上用呢,现在都不能用了嘛.

既然问题出现了...我们不在现场,只能分析和猜测..需要楼主反回去测试,观察再反馈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如此循环渐进才能得出最终正确结论嘛......

楼主:
之前使用正常,星期一开机就出现这种故障了。
接近开关正常,接触器正常,
我怀疑中继是直流的,用它去控制交流的接触器。

网友T:
我怀疑中继是直流的,用它去控制交流的接触器

???

网友U:
用表量一下电压,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V:
电压不足或者应该加个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W:
1 硅桥式整流的直流24V稳定吗.
2 控制线路有接触不良的点;
3 "中继是DC12V"与"DC24V中继"看不懂.
4 换过中继吗.再系通检查一下.

网友X:
电压不稳,或者液位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Y:
”去处这个液位保护可以正常使用“依此看问题应该在液位保护部分。个人观点

网友Z:
液位处于临界状态,把接近开关探头取下拭一下.

网友AA:
接触器跳的快不快?短路环有没坏掉?

网友AB:
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
接触器跳得快得不得了。液位不在临界点,接近开关测试是好的。
实在搞不定。

网友AC:
我遇到过;是整流问题。用桥式整流。

楼主:
用桥式整流。我就用的桥式整流,不知道桥式整流是不是坏了?如何测量桥式整流的好坏。请教!

网友T:
下面引用由F—D系统在 2008-3-4 18:47:00 发表的内容:
      分级判断呀,可以把接近开关的点短接.
    检查继电器&nbs…
--------------------------------------------------------------------------------------------
就这几个东东,也要搞这么多天?这几个东东到处都有,也不值几个钱,一个一个来换,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再不行,换个人试试!!!

网友AD:
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会不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E:
桥式整流好坏的判断看看电工手册呀!

网友AF: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和接触器线圈电压相同

网友AG:
中继有没有跳,断开负载看一下。如果都还有问题,那就检查接触器

网友AH:
是整流问题

网友AI:
整流问题

网友AJ:
测量一下接触器线圈电压不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D:
我再次强调,整流后必须滤波,加电解电容,是直接整流未滤波造成传感器工作不正常造成的,因为我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K(2010-08-19):
交流电和直流电是不一样的 ,你的中继输出时好多啊 ,不懂得问哈哈

网友AL:
看看你的中间继电器,是不是也不停地吸合

如果是,就检测你的电源是不是稳定

网友AM:
这个原因:如果频率不高,大概控制电路逻辑有问题;

如果频率很高有嗡嗡响声那么时接触器线圈或铁芯有问题;

还有就是电源是否有谐波

网友AN:
可以先换一个接触器试一下就可以判断是什么问题了,接触器好的话再检查其他方面问题

网友AO:
引用 网友D:
我再次强调,整流后必须滤波,加电解电容,是直接整流未滤波造成传感器工作不正常造成的,因为我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顶一个

网友AP(2010-09-18):
引用 楼主:
之前使用正常,星期一开机就出现这种故障了。
接近开关正常,接触器正常,
我怀疑中继是直流的,用它去控制交流的接触器。

那不要紧,触点与线圈是隔离的

网友AP:
但是中间继电器是否正常你要看清楚

网友AM:
电网谐波太多,直流就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AQ:
1、液面波动较大;

2、干扰。

网友AR:
如果电路没问题,就是郭师傅说的,估计就是天鸟说的了,可能感应开关处于临界状态,你可以看一下DC24V的继电器有没有动作就知道大概问题在哪里了,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AS:
路过学习了,俺是新手。谢谢

网友AT:
引用 网友U:
用表量一下电压,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AT:
引用 网友U:
用表量一下电压,是不是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