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老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8-03-04):
我们公司新上了几套系统,用的都是8.1版本的ABB。可是有一套老会假死,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又恢复了。有高手来说说这个是什么问题?能解决么?

网友A:
是操作员站死机吗?还是控制器死机?

网友B:
有没有具体现象说明啊?死机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啊。

网友C:
一般都是HMI死机。

网友D:
我们采用的AC800F控制器8.1版的,操作员站在操作更换画面时出现持续卡5分钟的现象.电脑硬件配置已满足了要求,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D:
大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E: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F:
主机是什么?dell的吗?

把OEM系统自带的硬件检测软件关闭或者卸载

网友G(2008-04-04):
AC800M的,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会假死.可以试试从新做系统.

没别的办法!硬件我们都试过了!!

网友H: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我们公司用了十几套8.1,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啊

网友I:
可能是OPC的安装,有OPC协议没有?具体问题可以发邮件:zag_elin@yahoo.com.cn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J:
我公司用的也是8.1,一直感觉都很好啊,就是常见到一些中控报警复位不掉,还有硬件狗权限时有丢失现象,需要重新引导才行

网友J:
各位高手请指教,我公司的系统用的是ABB AC800F 8.1版的,上月出现了下面一个控制站的控制器突然掉电,与中控失去通讯,过了好大一阵子,它自己又正常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K(2008-05-09):
不会吧,控制器掉电,太可怕了

楼主的问题肯定不是控制器的问题,应该是计算机的问题.把系统重新做一遍,所有的软件都正常装一遍,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应该是通讯或系统有冲突的地方吧,问题不够详细,不太好说啊,把现象描述详细点,大家好判断问题

网友M:
你的vis安装盘是否在C盘,你看下C盘的剩余是否不多

网友N:
机器有毛病吧!换新的得了!

网友J:
8.1版本的系统死机是控制站还是控制器?

在趋势存档时间设置里,不要把CBF控制站的时间设太长,10天足够了

然后把个操作员站相对应的各自的区域的趋势存档时间可以设置成一个月

另,在C盘的安装目录里,有一个趋势及报警记录的文档,要定时删除很早以前的,以免项目负荷过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对控制站电脑的维护清理也是很有必要的哦

网友J:
F系统的安全锁不用为好

网友O(2008-06-14):
我用的是8.2的  操作员画面卡死  遇见两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P:
一般这种问题有3种可能:1.硬件有问题,更换新工作站并尽量高配置即可,2.PPA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或恢复,3.OPC通讯问题

网友Q:
死而复生,就在5分钟之间

网友R(2008-07-28):
我公司用的也是8.1,从未死机过,不知你们各操作站之间的通讯怎么样?

中间的光纤、转换器等硬件是否有问题?若电脑是DELL工控机,配置达到要求,是不会死机的

还有就是你的电脑是否垃圾太多?

网友G:
DELL工控机?

DELL不生产工控机!

DELL生产商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