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零线端接接地端会怎么样

楼主(2008-03-04):
如题

网友A:
电表不走了 ,就是偷电的方法,

网友B:
电表怎么会不走呢?,不会吧,楼上

楼主:
应该是走的慢吧

网友C:
正常走动,没问题!

网友D:
保护器跳了吧

网友E:
如果其线不接错的话,电表一切正常,条件是前端不能过漏电开关.空开没问题!

网友F:
表你 三相不平衡 对表有影响!

网友G:
孔子不能决矣

网友H:
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I:
我觉得要看供电系统,如果是三项五线制就会跳电的,如果不跳电的话就一切正常的

网友J:
支持楼上的,个人认为: 在 TN-C 里面就一根PEN ,可以正常使用.在TN-S里面保护电路会动作.

网友K:
零线接地一般没有事 .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那一个类型

网友L:
三相四线,共零共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