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4):
1:西门子315C-2DP可编程控制器和电脑通信.本身西门子传播速率为187500,在组态时将此速率更改为19200.保存和编译后下载至CPU之后.PLC和PC机就不能够通信.无论如何更改软件PG/PC里面的参数,始终联结不上.按照道理来讲,PLC与PC的联结只要设置站点号和传播速率,保证和CPU一致.PC和PLC就可以联结上.但是为什么联结不上呢?实在想不通,这里有涉及到协议的问题吗?可是这只是一个点对点的通信呀!!!想不通...请高手能否指导一下!!!!!

2:其次想请教大家如何让PLC通过硬件操作让其恢复原本硬件组态出厂默认值.

网友:
对于问题

1:在pc/pg里面有参数..pc-adapter->属性->mpi->网络参数->传输率->19200
另外.pc-adapter->属性->本地连接->连接到->usb(com1)根据你的编程线决定.

2:利用复位开关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

网友A:
查一下电脑的默认数氯

网友A:
 查一下电脑的默认速率

网友B:
通讯线是否有选择的,要么就是没设置正确.

网友C:
如果更改了传输速率,则必须更改适配器的开关设置,这样才能使设置生效

网友D:
估计你的PLC没插MMC卡,插上MMC卡后通讯设置会恢复到默认状态

楼主:
TO LEESCT:
   您指的MMC卡是什么,我第1次用西门子,还不是太理解.能详细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没用的,所有的设置我全部对上,从组态里面的站点和速率,到电脑的站点和速率,包括传输线的设置,可以说完全一致.但就是连接不上.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只能发给厂家帮我复位了!!!

网友:
测试器件:
西门子cpu314 型号:1AG13-0AB0
usbpc-adapter适配器
软件:
step7 2006.(5.4版)
windowsxp 新装的

过程:
1\组态
设置type mpi 187.5,站号默认,2,networked yes
2\pc/pg设定 选择pc-adapter 连接方式usb,mpi地址0,速度187.5.
3\上传到PLC
4\监控程序通讯正常后重启软件.
5\修改组态,314为mpi速度192
6\pg/pc设定不变
7\上传PLC
8\pg/pc改成19200速度.
9\监控程序通讯正常.
10\重新上传程序
11\监控程序通讯正常.
12\PLC复位
13\将pc/pg改成187.5
14\监控通讯失败
15\将pc/pg改成19200
16\监控通讯正常.
17\组态修改314mpi回187.5
18\上传PLC后pc\pg改回187.5
19\监控通讯正常

由此可以看出PLC复位没有将通讯速率更改回默认的187.5.

网友:
至于复位方法:
开关拨到mres,stop灯按1hz频率闪烁然后常亮.松开开关再拨到mres,stop灯快速闪烁.然后保持常亮.松开开关就ok....

网友:
假如楼主全部按照默认格式,plc又是好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出问题的....我提几点可能或看法.
1\楼主是不在设定mpi的时候将地址也设定了?会不是是误操作照成的,或者说楼主有什么操作导致mpi参数修改,但是自己一时间又记不住了??
2\上面说的插上mmc卡回复默认设置的情况我试了,假如把mmc卡拔下,是无法将cpu的设定传给plc的.会提示没有空间或者其他的.将mmc卡插上后才能传system(cpu设定)给plc.
3\是不是系统出现问题导致?更换一台计算机再重新安装step软件如何?
4\pc-adapter是否西门子原装的适配器?
5\最不希望的是cpu通讯坏了....

ps:mmc卡就是微存储卡micro memory card.就是插在cpu上面的小片片,浅蓝色的.

楼主:
TO 西玛仪表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说明,我的软件是5.4版本的,我的操作在进行到将组态CPU的通信速率更改为19200之后下载至PLC,此后的操作就联结不上,我的操作是在将组态CPU的通信速率更改为19200之后,操作PG/PC里面的参数将通信速率更改为19200,一样连接不上就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了,在PG/PC里面的站点号为0,和您的设置一样,但是通信不上,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的传输线不是正中的西门子产品而导致更改后连接不上呢?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同样的操作,我要COM口和直接要台式机的串口一样无效.

   现在的复位操作并不能将组态里面的CPU传播速率恢复出厂值呀!也就是说即使这样的操作也不能够让我再次能让电脑和PLC通信!但是这样的操作我没有做过,只是将开关打在MRES状态,然后断电在次上电!!!效果无效....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CPU的通信坏了.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

    感谢

网友:
诶~~~~~手边有没有屏?找个支持西门子mpi(应该都支持吧)的屏。自己用双绞线做一根mpi线,用屏跟cpu做mpi的一对一通讯。。。。

也就是说cpu不需要修改,默认就是连接1个屏。
将手边的屏改成19200,直连方式。。。。
屏上设一按钮,直接指向PLC的输出节点。
假如能控制则说明机器是好的。

那就剩下编程线、系统、开发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E:
检查以下pg/pc 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