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变压器可以缺相运行吗?可以的话可以运行多久,变压器有缺相保护吗?谢谢了

网友A:
看变压器的绕组怎么走的拉

网友B:
缺相运行对你有什么意义或者好处呢????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和单相接地一样呢?保护的问题就看你的保护有什么条件了,一般情况短时接地是可以运行的,但长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