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PC1031的自制方法

楼主(2008-03-04):
有好多人寻求施耐德编程电缆的做法,前两年自己做过一根,并画了一幅图,可能PLC插头的1/2脚不知道是不是画反了,如果无法通讯时调换一下

  PNP三级管普通9012/9015登都可以
  电阻要求也不是太严

  插头用电脑鼠标插头改

如果长期使用,还是建议购买RS485/232光隔离转换模块做

网友A:
学习了
向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
谢谢了太有用了

网友C:
谢谢这位朋友啊!

网友D(2008-05-23):
谢谢谢谢,非常好,太有用了

网友E:
我现在要用,作一根试试。

有什么问题再帖出来。

谢谢。

网友E:
我今天照这种方法作乐了一跟,怎么还不管用请指点。

还是通讯不上,是不是软件还需要设置。

网友E:
我打开TWIDOSOFT---》控制器---》连接,连不上,我又将端口改成COM2还是不行。

网友F(2009-03-19):
不错,有USB的自制的吗?

楼主:
我上下载程序多次,完全没有问题

怕通讯口烧坏,旧不要正在通信过程中插拔通讯电缆

我遇到过台达ES60 正在通信过程中插入通讯电缆,导致台达PLC CPU烧毁,从而导致PLC报废

网友G(2010-04-09):
张工:

“我上下载程序多次,完全没有问题 ”是用《 PL707WIN 》软件么?需要安装驱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