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输出点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8-03-04):
最近我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PLC的输入输出点有坏了,这样又要换机子,工程期又得往后延期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只能维修或者换新的。
问题是:你做工程,新的PLC怎么就坏了输入输出口呢?

网友B:
你怎么不买好一点的

网友C:
检查坏的原因。排除故障后,看PLC有多余的备用触点没,如有,通过更改内部程序,可以变更触点。

楼主:
任何产品都有这种现象的!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选型设计有余量三.用空点就是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楼主:
最近我解决了一个这样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信捷的PLC,是这样解决的!通过改变输入点或者输出点的映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halihali在 2008-3-4 12:58:00 发表的内容:
  最近我解决了一个这样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信捷的PLC,是这样解决的!通过改变输入点或者输出点的映射!
--------------------------------------------------------------------------------------------
恭禧楼主!您自己的提问自己解决了……,您是来结贴的?

网友E:
一般地说PLC输入点很少坏啊?我碰到过输出点坏的,用继电器换上就行了.

网友:
寒......换了个笔名给信捷打广告....

楼主用 seasky1984 名称提问.然后用halihali名称回答

楼主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网友F:
一般的都有预留的用的啊,选型的时候就考虑的啊

网友G:
  这个I/O点切换功能 的确是世界首创也,填补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空白 ,
     有条件的都试试!!感谢楼主的推荐 !!!!!!!!!!!!!!!!!!!!!!!!!!!!!!!!!

网友H:
这个I/O点切换功能,在单片机中是很普遍的。
   但对于一般的PLC,输入点是3-5mA的光耦,输出点:或者是隔离的无触点,电流可达数百mA,或者继电器输出。PLC这些输入/输出措施对于提高可靠性、安全性是重要的,也方便用户的使用。
   某些PLC把这个I/O点切换功能当作买点,却有可能丧失PLC的某些重要性能,这不一定能受大多数用户的欢迎。

网友D:
下面引用由AK1985在 2008-3-5 12:18: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I/O点切换功能 的确是世界首创也,填补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空白 ,
  …
--------------------------------------------------------------------------------------------
IO切换如果无需改动硬件连线可能是世界首创!

如果需要改动接线的话,那对于支持符号编程的PLC来说,哪个PLC改动会麻烦呢。

信捷的PLC广告颇有混淆视听的嫌疑。

网友I(2025-09-30):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