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学习

楼主(2008-03-04):
最近看了些程序,有些东西总是看不透,请各位大侠指教,程序如下:
一、L MW14
    T DB5.DBW2
    NOP 0
    L W#16#4000
    T MW14
    NOP
二、A  爬行状态
    = L0.0
    A L0.0
    JBD -001
    L W#16#1000
    T  DB1.DBW2
三  A  卷曲正点
    AN 爬行状态
    JNB -00b
    L  W#16#200
    T  DB1.DBW2
四   A  卷曲反点
    AN 爬行状态
    JNB -00c
    L  W#16#FE00
    T  DB1.DBW2
这应是关于速度给定的程序,但我不明白
a:十六进制的如何对应十进制,如上述中的W#16#4000,W#16#1000,W#16#200,W#16#FE00
b,控制字是如何用的,与PLC是如何联系起来,即功能图有什么好的看读方法(现在只明白主设定值要送到控制字2中,但不知控制字具体的用法)
以上问题我都感觉似懂非懂,请高手解答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1、16->10可使用计算器(科学法)
2、参考STL编程手册

网友B:
1.  W#16#4000 = 十进制的16384

    W#16#1000 = 十进制的4096

    W#16#200= 十进制的512

    W#16#FE00 = 十进制的65024

2. 控制字是以数据块的形式存储在PLC中的,我猜测你讲的功能图应该是指变频器使用大全中的功能图,认真看看自然就会明白,要有耐心。你说不知控制字的用法,我没懂你意思,只能猜一下,你可能是不太理解控制字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它是存储在数据块中,通过调用系统功能块来将控制命令和设定值等传送给变频器的。连续在单位熬了几天,坚持不住了,同时你对想了解的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说清楚点,有时间给你详细写一下。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很好!以上数据和全速(50HZ)对应值的比就是给定转速的百分数。

楼主:
感谢AUTODOCTOR以及各楼主的回复,十六制转十进制的换算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明白,转换的具体转速是多少?例如电机是1500r/min,如果W#16#4000,按比例转换后是不是每分钟546呀(16384*50/1500),W#16#1000转换后是不是每分钟136转呀(4096*50/1500)?另外我对控制字是如何控制变频器是不太理解,也就是正如autodoctor所说的控制命令的设定值传送给变频器有什么规律,比如说我用一个电动电位计增加命令,送到DB1.DBX0.5后我总是找不到它的最终去处,或者说我要给定速度(或者张力),那么我应如何传送到变频器,或者说应传送到变频器那个功能块呢,PLC的程序如何与变频器的控制对应起来?这些问题我总是似懂非懂,有的时候感觉明白了,但总是不能让自已满意,请autodoctor及各位高手帮我解答迷津,我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