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控制电缆屏蔽层的接地方式

楼主(2008-03-04):
关于控制电缆屏蔽层接地现在有点不知所撮了,见过一端接地的,也见过两端都接地的.到底什么时候一段接地,什么时候两端接地呢?有没有这方便的规则或者经验?

网友A:
和线缆的距离有关,具体数值忘了(或许是100M),电缆太长了就应单端接地,以防止两端产生电势,以产生电流,反而对里面的线缆产生干扰。
只是有这印象,不敢保证正确。

网友B: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
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祥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