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经验设计

楼主(2008-03-04):
1、PLC程序的经验设计法

在PLC发展的初期,沿用了设计继电器电路图的方法来设计梯形图程序,即在已有的些典型梯形图的基础上,根据被控对象对控制的要求,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梯形图。有时需要多次反复地调试和修改梯形图,不断地增加中间编程元件和触点,最后才能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这种方法没有普遍的规律可以遵循,设计所用的时间、设计的质量与编程者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人把这种设计方法称为经验设计法。它可以用于逻辑关系较简单的梯形图程序设计。

用经验设计法设计PLC程序时大致可以按下面几步来进行:分析控制要求、选择控制原则;设计主令元件和检测元件,确定输入输出设备;设计执行元件的控制程序;检查修改和完善程序。

2、经验设计法的特点

经验设计法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程序设计是比较奏效的,可以收到快速、简单的效果。但是,由于这种方法主要是依靠设计人员的经验进行设计,所以对设计人员的要求也就比较高,特别是要求设计者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对工业控制系统和工业上常用的各种典型环节比较熟悉。经验设计法没有规律可遵循,具有很大的试探性和随意性,往往需经多次反复修改和完善才能符合设计要求,所以设计的结果往往不很规范,因人而异。

经验设计法一般适合于设计一些简单的梯形图程序或复杂系统的某一局部程序(如手动程序等)。如果用来设计复杂系统梯形图,存在以下问题:

  1).考虑不周、设计麻烦、设计周期长

  用经验设计法设计复杂系统的梯形图程序时,要用大量的中间元件来完成记忆、联锁、互锁等功能,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它们往往又交织在一起,分析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很容易遗漏一些问题。修改某一局部程序时,很可能会对系统其它部分程序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往往花了很长时间,还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梯形图的可读性差、系统维护困难

用经验设计法设计的梯形图是按设计者的经验和习惯的思路进行设计。因此,即使是设计者的同行,要分析这种程序也非常困难,更不用说维修人员了,这给PLC系统的维护和改进带来许多困难。

网友A:
不错的设计建议,

网友B:
那什么样的设计方法更好呢?大家来说说.

网友C:
绝大部分人用的都是梯形图编写程序,有这么多的缺点,那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D:
用结构化的编程方式,我只在siemens PLC里面用过结构化的编程方式.比如一台普通单向电机的控制,我们可以结合它的输入和输出接口做成一个FC,如果程序中有比较多这样的设备,那么我们可以反复调用.比如双向电机/电磁阀/电动执行器/各类控制盘,我们多可以给它们编写一个功能齐全的带有I/O的FC;然后在另外一个FC中多次调用就好了.如果我们再上升到某个高度:我们可以将PLC控制系统做成一个用户自己定义的操作系统,那样每次我们编写程序,按照这个模式来编写,我相信会大大减少编程开发时间.当然要配合结构化DB,和有规律的符号,详细的段注释,等.......如此这样,一个控制系统很快也就能搞定了.

网友E:
梯形图的好处是直观,简单,易于上手

网友F:
结构化编程是否对技术人员要求高呢??怎样培训呢

网友F:
怎样得到培训呢

网友G:
恒压供水的模拟量处理?

网友D:
结构化编程的入门是比较难了些.我们还是从简单的学起,先是"线性化"编程;到了对程序的有了较高认识的时候,再试着采用"模块化"编程;等到"模块化"编程思维再提升到某个高度的时候,"结构化"编程的雏形也就产生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路决定方向.只要对PLC感兴趣,就会有热情,有了热情才会有激情和动力.兴趣也许是成就某件事情的源动力.为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好好学习吧!

网友H:
很好,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I:
自己创建的两个技术交流的群
希望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共同研究交流PLC,单片机,电气元件,电气线路,制图等电气知识。
请大家多提技术问题,多问多答,共同进步。
群1:18607630(未满,全国范围)
群2:42322663(未满,只加本地,吉林地区的技术人员)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网友J:
看来上面有人把模块化和结构话编程搞得不是很清楚,按西门子的说法,大量使用FC来实现代码的可重用性的编程规范称为结构化编程,大量使用FB来实现代码的可重用性的编程规范称为模块化编程。
    本人以前一直使用西门子称为的结构化编程,但当我真正的接触了一个大型的使用模块化编程的程序后,终于体会到模块化编程的优雅和高效,现在再让我去使用那种没有模块化编程的小型PLC,如S7 200,那简直是令我难以忍受的事情,这也是我明白没有一个外国工程公司使用S7 200的原因吧。
   当今我最认可的编程规范:
  程序结构由FC搭建,具体的控制对象由FB实现

网友D:
就siemens S7-300/400而言:我个人并不赞同大量使用FB;因为大量使用FB会耗费比较多的背景DB;这样一来DB的数目繁多、如果采用多重背景数据DB,那样DB的结构又会变得复杂。用FC结合共享DB足以处理绝大多数运算,我们可以将一个DB分配给x个FC使用,编程人员可以预先定义好,并规划好共享DB的结构,最好按照某个工艺段最大数量工艺设备来规划。比如我们可以把某个工艺段设备控制放在某一个FC里面,上面那个规划好的共享DB可以专门给这个FC使用,这个FC里面可以调用用户预先开发好的或者库里面的各种模块,从而来完成这个工艺段设备的控制。下一个工艺段的程序结构思想和这个相同,建立另外一个FC,拷贝上面规划好的共享DB,这样共享DB就不需要再去建了,最好FC和DB号码相同,这样更有利于编程和程序的管理;比如FC201控制的是工艺段1,而对应的DB可以是DB201。本人也读过德国人开发的大型PLC程序,人家编程确实非常优美、而且典雅;可以说是PLC程序中的艺术品;学到了不少东西,得到不少借鉴。我把我目前做的项目OB1的结构拷贝给大家参考一下,我希望我能给那些热爱PLC的人们提供一点点启发和帮助,同样也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 // ★★★DCS与1#辊压机、2#辊压机系统通讯程序★★★ CALL FC 301 //接受来自1#辊压机的数据 shared db DB301 CALL FC 302 //发送数据到1#辊压机 shared db DB302 CALL FC 303 //接受来自2#辊压机的数据 shared db DB303 CALL FC 304 //发送数据到2#辊压机 shared db DB304 //╬╬╬╬╬╬╬╬╬╬╬╬╬╬╬╬╬╬╬╬╬╬╬╬╬╬╬╬╬╬╬╬╬╬╬╬╬╬╬╬╬╬╬╬ // ★★★1#、2#水泥粉磨系统底层(PLC)控制程序★★★ CALL FC 310 //群组预警、过程报警、主机设备运行时间记录等 shared db DB310 CALL FC 311 //熟练进料及存储系统 shared db DB311 CALL FC 312 //石子、石灰石进料系统 shared db DB312 CALL FC 313 //石灰石、石膏进料系统 shared db DB313 CALL FC 314 //粉煤灰库顶袋收尘系统 shared db DB314 CALL FC 315 //粉煤灰库底流化、输送系统 shared db DB315 CALL FC 316 //水泥配料收袋尘系统 shared db DB316 CALL FC 317 //1#水泥配料系统 shared db DB317 CALL FC 318 //1#辊压机预粉磨系统 shared db DB318 CALL FC 319 //1#球磨粉磨系统 shared db DB319 CALL FC 320 //出球磨斜槽袋收尘系统 shared db DB320 CALL FC 321 //1#球磨出料输送系统 shared db DB321 CALL FC 322 //2#水泥配料系统 shared db DB322 CALL FC 323 //2#辊压机预粉磨系统 shared db DB323 CALL FC 324 //2#球磨粉磨系统 shared db DB324 CALL FC 325 //2#球磨出料输送系统 shared db DB325 CALL FC 326 //水泥库顶袋收尘、斜槽输送系统 shared db DB326 CALL FC 327 //1#水泥库底流化、出料系统 shared db DB327 CALL FC 328 //2#水泥库底流化、出料系统 shared db DB328 CALL FC 329 //3#水泥库底流化、出料系统 shared db DB329 CALL FC 330 //4#水泥库底流化、出料系统 shared db DB330 CALL FC 331 //5#水泥库底流化、出料系统 shared db DB331 CALL FC 332 //水泥包装系统 shared db DB332 CALL FC 333 //太空包包装系统 shared db DB333 CALL FC 334 //水处理系统 shared db DB334 //╬╬╬╬╬╬╬╬╬╬╬╬╬╬╬╬╬╬╬╬╬╬╬╬╬╬╬╬╬╬╬╬╬╬╬╬╬╬╬╬╬╬╬╬╬ // ★★★★1#、2#水泥粉磨系统模拟量处理程序★★★ CALL FC 361 //模拟量地址从PIW512~PIW575(每个群组32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61 CALL FC 362 //模拟量地址从PIW576~PIW639(每个群组32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62 CALL FC 363 //模拟量地址从PIW640~PIW703(每个群组32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63 CALL FC 364 //模拟量地址从PIW704~PIW765(每个群组32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64 CALL FC 365 //模拟量地址从PIW766~PIW827(每个群组32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65 CALL FC 371 //模拟量地址从PQW512~PQW575(每个群组16个模拟量)shared db DB371 //╬╬╬╬╬╬╬╬╬╬╬╬╬╬╬╬╬╬╬╬╬╬╬╬╬╬╬╬╬╬╬╬╬╬╬╬╬╬╬╬╬╬╬╬╬ // ★★★1#、2#水泥粉磨系步进型PID控制程序★★★ CALL FC 381 //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控制群1(每个群控制16个回路STEP型电动执行机构)shared db DB381 CALL FC 382 //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控制群2(每个群控制16个回路STEP型电动执行机构)shared db DB382 // ★★★1#、2#水泥粉磨系统连续PID控制程序★★★ CALL FC 385 //连续量型PID控制器控制群1(每个群控制16个回路连续量的PID控制器)shared db DB385 //╬╬╬╬╬╬╬╬╬╬╬╬╬╬╬╬╬╬╬╬╬╬╬╬╬╬╬╬╬╬╬╬╬╬╬╬╬╬╬╬╬╬╬╬╬ // ★★★评估CPU执行PLC程序的时间以及PID程序初始化标志位复位★★★ L #OB1_PREV_CYCLE //Cycle time of previous OB1 scan (milliseconds) T DB300.DBW 0 L #OB1_MIN_CYCLE //Minimum cycle time of OB1 (milliseconds) T DB300.DBW 2 L #OB1_MAX_CYCLE //Maximum cycle time of OB1 (milliseconds) T DB300.DBW 4 A M 17.0 R M 17.0 //OB1第一个循环结束复位初始化标志位(用作PID控制器初始化)

网友K:
恩 有点道理

网友L:
"线性化"编程;到了对程序的有了较高认识的时候,再试着采用"模块化"编程;等到"模块化"编程思维再提升到某个高度的时候,"结构化"编程的雏形也就产生了
很好的思路,需要大家努力

网友M:
不错,是转载的吗

网友D:
呵呵,没有必要转载吧!我接触siemens PLC 也有12个年头了,也是从底层做起的普通技术人员。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时,主要是从事电气、仪表、自动化设备的维护,踏踏实实摸了几年底层硬件电路;对基本的电气控制原理也就略知一二。后来逐渐涉及到PLC以及上位的HMI。12年的工作和学习也有了些这方面的积累,在这里看到有很多热爱PLC技术的人们,所以写了些自己对siemens PLC编程技术的一点体会,让那些热爱PLC技术的人们提供一点点参考和帮助。并把最近做的项目OB1的结构提供给大家参考;从而来说明“线性化”,“模块化”,“结构化”编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个人认为凡事还是从底层做起,不要发过自己还没有理解的东西。编程如做人,如果连人多做不好,那么也写不出高质量,优美的程序!!!!:)..................:)               ◎_◎

网友N:
楼上的够抒情,有境界。

网友:
收获良多,谢谢!!

网友J:
对于你说的使用FC+共享DB的方式,几年前我也是一直这样用的,也如你说的,使用共享DB会节约一点内存,其节约上我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In/Out等参数不需要在共享DB上占用位置,至于你说的一些数据能被不同块使用,我想下面用到FB的地方数据是不需要共享的。但使用FB,我更认为是一种编程理念的问题,我们只针对最基本的控制单元使用FB,像一个电机,一个阀之内的,而你上面说到的譬如:2#球磨粉磨系统,可能会包含一系列控制对象,我们只在最基本的控制单元上使用FB,单元之上的层次使用FC,这样就可以把程序结构和硬件结构完全一对一的对应起来:
第一层:自动线层
第二层:控制柜群层
第三层:功能组层
第四层:设备层
仅需要在设备层使用FB,在它之上的层次则使用FC+共享DB,不同的层次使用不同的数据结构,同一层次使用相同的数据结构,理论上讲:FC+共享DB等效于FB+背景DB,但之上的层次为何使用FC+共享DB,这是从编程思想上考虑的,FB可以看成是黑匣子,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功能,不需要明白它里面的代码,所以它可以使用语句表或者SCl这种不易阅读的语言编写,对基本的设备控制单元,就可以这样编写,而FC是需要不同人员去理解的代码,所以最好使用梯形图/功能块图编程,可以这样理解,FB是最基本的执行单元,它直接对应现场的执行元件,而FC是把这些基本执行单元进行有效的连接从而实现复杂的工艺功能,而FC的结构层次直接与硬件结构层次对应,如果说把程序和硬件结构进行一对一的关联,我想我找到了这种方法。
    当然,FB是西门子独有的结构,在schneider的Unity中,我们采用的就是类似于FC+共享DB的方式,并不是说Untiy中的DFB没有它自己的内存空间,而是它自己的内存空间为动态内存,无法被HMI访问,所以采用共享存储空间,并传递至IN/OUT参数,但编写程序的方式仍旧类似于FB,所以说这是一种编程理念的问题。
   怎么样都能实现,但需要选择更为优雅和面向实际的程序。

网友D:
   楼上的这位兄弟呀!呵呵,不会吧!你这样会误导那些热爱PLC技术的人们哦!!!如果按照你说的“理念:最基本的控制单元使用FB,像一个电机,一个阀。。。。。。”。请问,如果一个大型的PLC程序种有300台这样的基本单元呢?再按照你的理念来“面向实际”,你仅仅在调用这些基本单元的FB时,你就耗费了300个背景DB,请问这样的程序优雅吗?还能说面向实际吗?
   还有你在选择编程语言时说:“最好使用梯形图/功能块图编程”!我个人认为,不要用“最好”这个词,用建议比较好些。因为不同的编程人员有不同的专业偏向,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编程。比如:熟悉电气硬件控制线路的人们,一般喜欢使用LAD(梯形图)来编程,这样他们看起来会感觉程序很直观;那些熟悉电子电路和逻辑控制的人们,一般喜欢使用FBD(功能块图)来编程,这样他们看起来会感觉逻辑性很强;那些熟悉汇编语言的人们,一般喜欢使用STL(语句表)来编程,他们会感觉执行效率高,能实现任何功能。siemens PLC编程,还可以通过其它语言编程,比如c语言、类似pascal语言等等来编程。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同专业偏向的人们,采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编程方向是对的,没有必要规定非要用某种语言。对于编程语言来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siemens PLC编程语言适合很多种专业偏向的人们,这也是siemens PLC由狭隘变博大的一种思想体现。所以,上面那位兄弟,你不能再犯《瞎子摸象》的错误了,不要违背了siemens自由、博大的编程思想原则,看问题也要有一个高度,才能看清楚问题。
    我个人对编程的建议:凡事从简单的做起,先是"线性化"编程;到了对程序的有了较高认识的时候,再试着采用"模块化"编程;等到"模块化"编程思维再提升到某个高度的时候,"结构化"编程的雏形也就产生了。结构化编程:使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开发各种基本单元,在这些基本单元或者说“模块”完全调试ok后,只要清楚它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可以把自己开发好的特定功能的“模块”放在自己创建的“程序库”里面。然后再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配合良好的程序结构,在真正的用户应用、控制程序里面调用库里面的“模块”。其实在siemens S7-300/400 PLC里面,FC和FB已经没有上、下级之分,他们是平级的,可以相互调用,也就是在FB里面可以调用FC,在FC里面可以调用FB。已经比S5的功能强大了很多。 上面的这些文字希望能给那些热爱PLC技术的人们一点点参考。我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路决定方向!因你博大的思想而深邃!希望能与大家共学、共勉、共进!! ^_^ ◎_◎

网友J:
这有什么稀奇的,在我们的一个S7-400程序中就用到了260个背景DB,而你没有用个这种编程方式,就不要认为它是什么误导,我有个同事在六年前就创建了自己的一套类似于你上面所介绍的标准化编程,将编程时间由两个多月缩小到一个月内,将对编程人员的经验要求由三年以上降到两年以内,但其思想却只不过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大型自动线程序。
     有见识才会有眼界,有比较才会得出优劣,只用过一种比以前好的东西就不要去否认世界上有更好的东西。

网友D:
哈!果然这位兄弟你的做法和我预料的一样。你们这么浪费PLC DB块的资源也能算是好东西吗?也能称得上是优雅的程序???不要把观众们的大牙也笑掉啦!请问上面的这位兄弟,一个不能合理分配PLC内部资源的人,能写出优雅,高质量的程序出来吗?看来你们的这种编程思想还停留在模块化编程的境界哦,还无法领会和欣赏结构化编程的真真魅力!还需要磨练和提升。希望你有一天能编出一些真真优雅的,高质量的程序!

网友O:
恩。。。plc编程也只是在走高级语言的老路

再过一段时间就不是讨论结构化编程了

而是讨论面向对象型语言了-_-#

网友P:
呵呵,这位“PLC_先生”老兄也有点儿偏激了。
共享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所占用的PLC存储空间是一样的。在PLC程序中一个设备所需要的数据是一定的,不会因为使用共享数据块而少占用存储空间,背景数据只不过多使用了几个DB块号而已,如果使用多重背景,这两者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相反,FB的变量声明表和DB块一致;并且DB快的属性里也直接可以查看他是属于哪一个FB,使用起来更方便,程序的可读性更强。
个人感觉FB是西门子非常好用的功能。使用FC与FB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J:
没有大度、包容的心,是容纳不了更新进的技术的。
   我不想说太多,事实胜于雄辩,建议那些真正热爱新技术,热爱好技术的人去通用、大众、宝马、奇瑞等轿车生产行业搞一些程序,研究一下德国自动线的程序,如我所说的,使用模块化编程,实现了图纸器件,程序FB对象以及人机界面元素三者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一个工程公司而言,使用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把程序框架、标准库开发人员和应用层面的设计人员独立开来,其好处我在这个网上发布的《PLC的面向对象编程》早就讨论过。
    搞工控这一块,五年内若不能独挡一面,十年内若不能成为大师,就赶快改行,这一行靠的是悟性,而不是更长的时间。
    对于这位PLC先生的言论,自此我不再做任何言论。

网友Q:
不错的设计建议

网友D:
   对于上面这位兄弟的言论,本人再最后一次发表个人观点。上面那位兄弟说的没有错,“共享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所占用的PLC存储空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反过来再试想一下,在一个程序当中我们能用适量共享DB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非要去用260个背景数据块去解决呢?就不能给以后将要扩展的程序留点资源(DB块数量)呢?我们古人说的好:“物极必反”,我想应该有他深刻的道理,也许这个规律对于绝大多数事物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大量使用背景DB。虽然编程说到最后也就是某些算法的结合,但其中体现了编程人员的各种素质在内,当然也包含了编程人员的修养。
    对于高渐飞:“搞工控这一块,五年内若不能独挡一面,十年内若不能成为大师,就赶快改行,”的言论我感觉太幼稚轻狂了些,可谓年少轻狂;好像真的知道天高地厚了!可笑至极!!就算你很努力工作10年,最多熟练掌握某门技能,最多也只能算十年磨一剑而已,真真的大师岂能只有一剑?我个人认为,我们所学的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对于我们这些搞技术应用的,也许一辈子也成不了大师。就凭你这么简单的想法就来定义大师,是不是太幼儿了呢。那些化毕生精力研究某项科学的人们,并且在他们研究的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比如:陈景润、钱学森......他们到最后或者到现在也没有给“大师”做出过任何定义,更加没有称自己为大师。可见人家的修养了,也就是说在某个领域有成就的人,他必须具备很高的个人修养。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编程如做人,做人需要修养,一个优雅的,高质量的程序也要有较高的修养来支撑!!!思路决定方向!因你博大的思想而深邃!希望能与大家共学、共勉、共进!! ^_^ ◎_◎

网友R:
对于一些重复程序,用FC极易出事.所以,每次我都用模拟器模拟一番.如果通过,就用FC.不能通过,则只能用FB.

网友S:
写得不错.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T(2015-06-25):
看完两人的精彩评论,人生快事,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