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直流电源并联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04):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虾,你们好!
本小虾有一问题求教,一生产线上的控制电源为双24V并联供电,经常烧坏其中一路的扼流圈和功率管,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两电源间环流,把两电源的负极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正负极都连接一起了

网友B:
尽量用一个功率大的开关电源工作,两个并联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两个电源的负载不一样是吧!

楼主:
洋鬼子设计的生产线,两直流并联供电,不知是什么意思,把损坏了的换掉,这几天一直在运行,又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