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多步或者丢步,为什么

楼主(2008-03-04):
怎么样才能用PLC控制的步进电机精确的运转,电机是好的,驱动是好的,PLC应该没问题,程序以前用的,现在问题不知道出在哪了,求高手给看看

楼主:
高手在哪啊??

网友A:
连轴器有没有松>?

网友B:
     这是步进本身的一个技术局限,一般的步进在跑高速的时候多步特别是丢步是很正常的,而且步进电机丢步以后就早不回来了!如果实在影响到使用你可以改成伺服电机!问题就能很好的解决了!

楼主:
谢谢俩位的解答

机械上没问题,但是我不能换伺服,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什么,

网友:
步进电机的丢步和过冲一般是的保持转矩小于加减速区间的的惯性力矩造成的....因此.我建议楼主将PLC脉冲输出的包络曲线改得平滑一些...

网友C:
速度高吗?这跟你的速度和步进电机放的力矩余量有关,还有就是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网友D:
"电机是好的,驱动是好的,PLC应该没问题,程序以前用的"

机械有没有问题?程序以前用的,那么电机、驱动、负载是否都与原来一样?

网友:
楼上刘工说得对啊.....就算电气部分是和以前一样,但是负载是否再变化???既然出问题了就不能老是想着一成不变啊.肯定有东西发生了变化导致问题的出现三.....

对于步进电机,我始终认为,只要多注意步进电机的负载惯量和保持转矩之间的大小关系,永远不会出现丢步和过冲的问题.........

网友E:
什么传动机构?丝杠传动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联轴节处有松动,同步带的话就难说啦,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带轮没装紧!

网友F:
 伺服的线路一半以上多在作保护 也就是过负载过电流 过电压 造成使用上的困难 其原因在机构的组装产生问题 若不将问题处理 那伺服经常报警 躺在那里睡觉 这就使用伺服最大好处 真正能够协助客户做到产业升级
例如
"当丝杆安装不同心或变形 若你采用步进或变频 那后果会怎样 "

网友G:
是否在运行时有何异响,有些设备用老了,它的一些轴承啊什么的,会出问题,而且是间断的。

网友H:
转速多大?

网友I:
步进电机的丢步和过冲一般是保持转矩小于加减速区间的惯性力矩造成的,如对电机、驱动、负载、转速要求高,建议用伺服
现在国产的伺服还行,价格优廉

网友J:
可能是PLC自身问题或者是有干扰脉冲引起的,可以选择TRINAMIC的产品集成了控制驱动I/O还具有StallGuard  失速探测功能避免丢步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

网友K:
    惯性过大与启动力矩过小造成,增加回原点程序.和原点检测

网友L(2008-04-05):
请问你那里做的这种控制其成本与直接用数控系统来控制比较会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