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期的Z相脉冲

楼主(2008-03-04):
请问各位:伺服驱动器的Z相脉冲是不是固定的位置输出的 ,与伺服电机主轴的旋转角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A:
Z信号是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的一个物理刻线(增量式)的信号,或者与物理刻线有关(绝对式)的转换信号,与电机转子的某个确定的机械转角位置具有严格的唯一对应关系。

网友B:
波恩说的正确。

网友C(2008-08-19):
电机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

网友D:
电机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而且只有1个

网友A:
未必一周发一个,有多个的!只不过通用伺服多为一个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未必一周发一个,有多个的!只不过通用伺服多为一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