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与EM277

楼主(2008-03-04):
当我导入GSD089D时出现下面对话框

请问怎么解决?
另外还有:如果有多个EM277,仍是导入一次GSD089D文件吗?

网友:
你那图片没有出来,暂时无法回答.... 另外组态中,导入GSD089D文件后,step7中就有了277这个东西...当有多个时,不需要重复导入gsd文件....直接拖动进去组态就可以了..只是每个不同的277站点的地址需要设定成不一样的....

网友A:
导入一次就可以了,导入时要关闭其他程序

网友:
看到图片了

关闭所有step7的相关程序..只开updata功能.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8-26):
我是烟厂卷包车间的电气维修工,最近我公司GDX2微型2的手动拼接烙铁出现一个故障,只要测温热电偶接触机壳或烙铁体温度显示0度,不碰外壳则正常。该热电偶在其它地方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