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探讨一个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04):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紧急探讨一下,在真诚请教电机启动那个帖子了我有说过一些,现在有个我弄不懂的问题,就是我说的有台电机是70KW,电机接线盒内有六个接线柱,上面三个接线柱用铜条短接的那台电机,如果这台电机要降压启动,很多人的意思是说,只要把上面三个用于短接的铜条拿掉,接成普通的Y-/\接法就可以了啊,我没有特别说清楚,那台电机的铭牌上标的是220/380V,接法/\-Y.有资料表明,我也查了一点有关资料,好象那样标记的电机不可以采用普通的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的转换来完成的吧,在查资料时,各有各的说法,我现在也弄不清了,希望有真正的高手能说清楚一点,我现在有两台电机,一台就是现在说的,标记为220/380V,型号JS116-8,70KW,接法/\-Y,这台电机要降压启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为正确的.另外一台就是电机接线盒内只有三根出线,电压为380V,型号为JS126-8,110KW,接法Y,这台电机要采用什么的方法降压启动为最正确呢,谢谢.110KW的电机,只有三根出线,应该可以采用自藕降压,和软起动之类的,对不对?那么,那台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呢?谢谢

网友:
都用自藕降压启动是没有错的...............

网友A:
    电源容量够,你就直接全压启动,简单。

网友B:
70KW的电机接法为星三角起动没错

网友:
261 兄...70kw电机,220V/380V接法三角/星....也就是说绕组电压220V.......

网友C:
那就用变频器.

网友D:
对啊!那台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也是用自藕降压,和软起动之类的!

网友E:
按你所说,70kw的电机可采用星型或三角形接法,但如你所说,上面三个接线柱用铜条短接了,那么你那台电机应该是采用星型接法工作。110kw电机本身就是星型接法。所以按照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原理,就是把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绕组改为星形接法启动。所以你那两台电机都可以采用直接启动的方式,而不需要再加其他降压启动设备。

网友F:
70千瓦的电机可以自藕降压启动,不可以星三角启动。这是一个老式电机。不节能但很耐用。

网友G:
那台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是说三角接法输入3相220V的电源,Y接法输入3相380V的电源。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相电动机只表明Y接法一种时,是不能接成三角的。因为电机绕组每相只能承受220V的电压,用3相380V的电源只有Y接法可满足条件,三角接法会损坏电机。
因此还是建议采用自藕降压和软起动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下面引用由sealjoe在 2008-3-4 20:37:00 发表的内容:
  那台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是说三角接法输入3相220V的电源,Y接法输入3相380V的电源。我…
--------------------------------------------------------------------------------------------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J:
晕了!说的不是很清楚乱啊!

要想降压起动可以用电阻,或变频器,软起动等。

网友K:
第一个电机单线圈耐压220V,所以不能用星三角的方式。不过可以用自藕降压启动或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L:
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
唉~~~楼上支持星三角的兄弟们啊..先考虑下70kw电机能不能三角接380v...电机能支持多大的电压重点在于绕组的受压多大..想这种电机铭牌说明了,,,只能220V.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在 2008-3-5 9:39:00 发表的内容:
  唉~~~楼上支持星三角的兄弟们啊..先考虑下70kw电机能不能三角接380v...电机能支持多大的电压重点在于绕组的…
--------------------------------------------------------------------------------------------
同意!

网友N:
用软起动器 70KV以下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都用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O:
学习了,呵呵支持软启动和自藕启动

网友P:
怎么没人说用变频,就是贵,不要调速就的话还是省的用软启动和自藕,3相380V的电源星三角的方式不行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答复,相互学习.哈哈,天鸟,也有人说用变频器的啊,而且现在有一个方向,现在那家公司想把那两台电机改为可以调速的电机,用变频器吧.(那样一来,生产中就可以少一道工序了)那么请问这两台说起来算有点大功率的电机是否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同时调速呢.当然用两个单独的变频器各自控制电机也可以的,不知110KW和70KW的电机要调速运行的话,那成本大概要多少呢,谢谢

网友Q:
如果你的电机速度相同,且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可以用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
不过,大功率变频器与两台小变频器的价格差不大。

楼主:
哦,电机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的

楼主:
又问一个问题,力矩电机的最大堵转电流为36A,那么电机的进线选择用2.5平方的铜芯线是否可以了呢

网友:
个人认为。线的选型只要稍微比额定电流大就可以了。。。

网友R:
看了,醒悟了!
昨天我看了一个八极小电机,只有1.1kW,  标220/380v Y/三角,
问了别人,才知道这是平时只能星形,跟楼主的类似,因为我们的三相电是380V的,只能Y形,而星三角只能用于平时三角形的电机,
因为我没有220V的三相交流电,欧州有这种标准的交流电,
除非楼主你有三相降压变压器380/220   1.732:1

网友S:
呵呵支持软启动和自藕启动

网友T:
用软启动和自藕启动,如果电源
足就就直接全压启动

网友U:
支持变频器启动

网友V:
3相电压为220V时接成星形,3相电压为380V时为角接,我们大陆的3相电压统一为380V,没有220V,标志220V是为了出口,这台70kw电动只要变压器容量大可以直接起动,己可以星三角起动,

网友W:
 平凡的男人不平凡 支持西玛仪表

网友X:
全部用自偶降压启动,经济\耐用

网友Y:
支持软启动
软启动器应用基础知识
1 .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cr 。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 l )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 2 )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l 至t2 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 3 )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 4 )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 一q 起动、自藕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 l )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 2 )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 3 )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
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
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一1205 调整。
5 .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 .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 l )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2 )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 3 )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
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4 )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 .什么是软起动MCC 控制柜?
MCC ( Motor Control Ccntcr )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 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l )输入端的断路器,( 2 )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 ( 3 ) 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 4 )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 .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 1 )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 2 )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 .软起动MCC 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 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 ,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 (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 .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 (也可660V ) ,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0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网友Z:
下面引用由今夜有雨在 2008-3-4 21:10:00 发表的内容:
  长见识了
--------------------------------------------------------------------------------------------
支持!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sealjoe在 2008-3-4 20:37:00 发表的内容:
  那台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是说三角接法输入3相220V的电源,Y接法输入3相380V的电源。我…
--------------------------------------------------------------------------------------------
对头。
标记为220/380V,接法为/\-Y,70KW的电机,当它接380V的时候只能接成星型,不能接成三角形的,也就没有星三角启动了。所以可以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或软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AB:
人家楼主都没说他的线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默认模式380呵呵。。·

网友AC:
如果工作电压是3相380V的话,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是380/450V,如果工作电压是3相220V的话(台湾,日本的设备),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是220/380V,楼主的马达只能用自耦降压启动或软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AD:
你的电动机买错了!建议更换或者是直接启动或者是采用别的方式启动!

网友AE:
70KW的应淘汰.

楼主:
大家好啊,好久没来了啊,谢谢各位的答复啊.的,其实我想我说的很明白了,没有乱啊,基本上大家多看懂了.电机是肯定要用的,这两台电机也都要降压起动的,不过现在看来,这两台电机都不可以采用传统的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的,我的本意就是要探讨这一个问题,就是说电动机有六根出线的不是全部都可以用传统的降压方法启动的,我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那一步就是采用什么方法启动了,自藕,软起,变频,那要等高层决定了再说吧.谢谢大家啊

网友AF:
你长期运行就直接启动得了  那么大的电机不可能频繁启停  降压启动用什么方式都不便宜

网友AG(2010-03-26):
直接启动可以起200KW电机(0.4KV),而且是重载(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