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发光二极管电压

楼主(2008-03-04):
(无正文)

楼主:
现在发光二极管应用的范围太广了  可是怎么知道他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串联电阻通电测量.

楼主:
许多坏的啊  没法通电测量  也没有任何型号!

网友B:
正常发光二极管工作时的 正向压降为1.6-1.8V, 超过1.9V的不良.
  简单判别其好坏: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发光二极管, 正向显示1.6-1.7, 反向无穷大, 此为正常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发光二极管串100K电阻后接在220V电路中一般都正常指示。

网友D:
用调压器,接到发光管上调整电压使发光管点亮,这时你可看到电压到多少时最亮,这时再看电流。你就会知到电压与电流了

网友E:
 郑凯丰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