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范围为0-100 KPA 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应分多少格

楼主(2008-03-04):
3.有一块精度为2.5级,测量范围为0-100    KPA 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应分多少格

网友A:
  “有一块精度为2.5级,测量范围为0-100    KPA 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应分多少格”

1、“测量范围为0-100    KPA ”,精度为2.5级,最大绝对误差2.5KPA;
2、读数精确到2.5KPA,即每格2.5KPA;
3、所以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应分100÷2.5 = 40格,每格是2.5KPA

网友B:
是按国家压力表标准,压力表最小刻度线标示为准!!!

网友C:
同意刘工答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