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压力表中弹簧管为什么要做成扁圆形?

楼主(2008-03-04):
4.压力表中弹簧管为什么要做成扁圆形?

网友A:
压力表弹簧管是由一根弯成270度圆弧状、截面呈椭圆形的空心金属管制成。因为椭圆形截面在介质压力作用下,将趋向圆形,使弹簧管随之产生向外挺直扩张的变形,使弹簧管的自由端产生位移,并且其自由端位移与被测压力之间在某范围内成线性对应关系。因此,弹簧管自由端的位移通过适当放大,就能指示出被测介质压力的大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