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变化,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8-03-04):
5.在校验弹簧管压力表时,压力表的指示误差超差,而且误差大小不一,有周期性变化,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如何处理?

网友A:
弹簧管压力表,误差大小不一,有周期性变化,多由环境温度引起!

网友B:
弹簧管压力表大概几十元一只。没有什么修理价值,有好多的误差都是传动齿轮造成的,很难恢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