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如何用c脚本实现打印一个已经存在excel报表文件

楼主(2008-03-04):
各位大虾:本人现在已经初步调试好了用c脚本生成excel文件的各种报表,如何能实现定时打印这些报表又遇到问题了.现在就是想用c脚本定时打印指定的excel文件.求助支持,最好提供一段c源代码!期待中...........................

网友A:
用库函数ProgramExecute()即可实现。如:
ProgramExecute("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EXE D:\\book.xls");
后半部分为你的excel路径,注意用\\

网友B:
楼上没看清楚吧。是打印而不是打开,我想再VBS中使用Excel对象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你们的宝贵已经,希望多提供宝贵意见和脚本.期待中...........

网友C:
在VBS脚本中使用Excel对象

楼主:
能不能提供C脚本,期待中。。。。。。。。。。。。。。。。。。

网友C:
呵呵...学习,继续关注中...希望大家有更好得办法

楼主:
石头,你的VBS脚本呢,光说,就不能提供一点例题吗???继续期待中。。。。。。。。。。

网友D(2011-12-21):
Dim objExcelApp
Dim FileName
FileName="D:data\bb.xls"
Set objExcelApp=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Fals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FileNam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PrintOut()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这段代码只能打印固定的excel

这个是VBS的  可以直接复制过去  修改一下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