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04):
DP电缆在使用中主要有哪些技术指标,前期公司部分设备状态无法上传DCS,检查发现有一段线缆与其它型号不同,但也是DP线,倾角是何原因?DP头连接不好同样出现通讯现象,是不是对线路阻抗有要求?

网友A:
DP电缆应当有一致的特性阻抗,在安装中还要正确使用终端电阻,保证阻抗匹配,否则容易造成信号反射。

网友B: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C:
1. 用于DP/FMS的RS485传输技术
由于DP与FMS系统使用了同样的传输技术和统一的总线访问协议,因而,这两套系统可在同一根电缆上同时操作。
RS-485传输是PROFIBUS最常用的的一种传输技术。这种技术通常称之为H2。采用的电缆是屏蔽双绞铜线。
RS-485传输技术基本特征:
(1) 网络拓扑:线性总线,两端有有源的总线终端电阻。
(2) 传输速率:9.6K bit /s12M bit/s
(3) 介质:屏蔽双绞电缆,也可取消屏蔽,取决于环境条件(EMC)。
(4) 站点数:每分段32个站(不带中继),可多到127个站(带中继)。
(5) 插头连接: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2. RS-485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1) 全部设备均与决线连接。
(2) 每个分段上最多可接32个站(主站或站)。
(3) 每段的头和尾各有一个总线终端电阻,确保操作运行不发生误差。两个总线终端电阻必须永远有电源。
(4) 当分段站超过32个时,必须使用中继器用以连接各总线段。串联的中继器一般不超过3个。
(注:中继器没有站地址,但被计算机在每段的最多站数中)
(5) 电缆最大长度取决于传输速率。如使用A型电缆,则传输速率与长度如下:
波特率:(K bit/s)9.6 19.2 93.75 187.5 500 1500 1200
距离/段(M) 1200 1200 1200 1000 400 200 100
(6) A型电缆参数:
阻抗:135-165Ω 电容:<30 pf / m 回路电阻:110Ω
线规:0.64mm 导线面积:>0.34mm
(7) RS-485的传输技术的PROFIBUS网络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8) 当连接各站时,应确保数据线不要拧绞,系统在高电磁发射环境(如汽车制造业)下运行应使用带屏蔽的电缆,屏蔽可提高电磁兼容性(EMC)。
(9) 如用屏蔽编织线和屏蔽箔,应在两端与保护接地连接,并通过尽可能的大面积屏蔽接线来复盖,以保持良好的传导性。另外建议数据线必须与高压线隔离。
(10) 超过500K 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应避免使用短截线段,应使用市场上现有的插头可使数据输入和输出电缆直接与插头连接,而且总线插头连接可在任何时候接通或断开而并不中断其它站的数据通信。

网友D: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E(2009-11-12):
dp光纤通讯方案

PLC与PLC之间通讯距离远或者现场环境设备多干扰信号强,可以尝试选择走光纤通讯方案

深圳讯记自主研发生产的Profbus dp数据光端机: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头/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可以组成点对点和级联拓扑结构),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联系人:郭建群   guojq@comark.cn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    /1342425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