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压缩机是乍样工作的

楼主(2008-03-04):
我厂有个空气冷干机,压缩机是个单相电机带的,最近热继老跳,电流6A左右,压缩的型号参数都不清楚,也不敢往大的调电流,因为我感觉那个电机功率不会多大,个头就很小,,请大虾们说说这种压缩机是怎么工作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是不是侧起动和工作电容可以估出电机的功率呢?

网友A:
老是跳的话是不是继电器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看看。
可以先测一下压缩机的电阻有多大,是否接地等。

网友B:
压缩机的接线端子,对地的电阻正常?
运行时压缩机的温度是多少?
电源,控制系统检查一便!

网友C:
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接地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要用接地乍个用法????????????

网友:
单相电机,1kw的电流大概就是4.5A....楼主的电机可能是1.5kw吧(猜的)....

网友D:
  接地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要用接地乍个用法????????????乍没人理我啊

网友:
接地就是讲某点和大地相接.....与大地保持接通..因为大地是良好导体...因此一般将大地作为一般电压的参照物......有时候作为电流引走的电路.........

网友E:
3000块钱真好赚!

网友:
所以说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比尔盖茨的儿子更好挣钱...没有办法啊....

网友F:
看看空气滤清器是不是堵了

网友G:
 空气过滤器有可能堵了
整定一下的继电器,是不是显示过电流故障,看是不是里面的散热不行.看看你的散热风机坏了没?

楼主:
  单相电机,1kw的电流大概就是4.5A....楼主的电机可能是1.5kw吧(猜的)....    这么大虾说的对,  我找见我们的设备记录表了,上面写的最大电流9A,我又调大了点,现在没什么事,   有谁 有过测电容判断电机大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