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素生产企业如何解决卡件腐蚀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公司从去年开始,出现大部分卡件损坏,其中有压缩机控制卡件,西门子CPU等,许多是在正常运行时候突然出现问题导致系统跳车,还曾经出现过冗余CPU同时损坏导致许多设备损坏,经与厂家分析,厂家认为是硫和氮的化合物腐蚀所致,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将电子间空调改为内循环;
2.严密封锁电子间;
3.不间断向电子间吹入仪表空气;
4.加强巡检,及时发现问题。
但这样做还是没有阻止卡件损坏。
厂家说这些卡件已经是防腐蚀的,答应给换防腐蚀级别更高的卡件,不知能否改观。
希望得到有经验师傅的指导,看看能否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防止,我们为此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失了!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氨,与铜形成络合物。
除了柜子IP等级提高外,柜内通压缩空气形成正压外,选用卡件时注意,部分是具有防气体腐蚀功能的,好像就是在电路板上涂了一层胶,也有涂沥青的(那就无法返修)。

网友B:
涂胶要防止元件散热特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