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进入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MP270电脑控制几台电机,由于一台电机的减速器漏油,导致部分油进入到电机内部,编码器由此受到了损坏。工作时,未等电机速度建立起来,MP270电脑即报警:电机堵转。编码器清洗以后。故障依旧。变频器型号:Masterdrives MC  DC/AC DRIVE 6SE7021-0TP50 电机型号:3~Motor 1FK 6083-6AF71-1TA0  I0=10.4A  我们怀疑是电机编码器有问题,苦于一直未能采购到这种编码器,所以求助大家帮忙提供一下这种编码器的型号,是否有国产可替代的编码器,这种带编码器的电机是否可以国产化,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和生产厂家,多谢了!!
(该电机编码器S2, S4 分别对应变频器sin+, sin-.  S1,  S3分别对应变频器cos+, cos-.  R1,  R3分别对应变频器Erreg+, Masse)

网友A:
1、请问你的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编码器?或是其他?
   不要小瞧这个,因为若是伺服很难替代,因为有与驱动器的通信协议。

2、你最好还提供下编码器的机械结构,不好描述就来张照片。

3、你的是SIN COS编码器,目前国内生产此类的编码器不是很多。还是欧美多些,

4、就算国内厂家来替代,你得提供下分辨率啥的。

网友B:
我公司是日本多摩川中国总代理,有编码器,旋转变压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给相应参数 ,我们选编码器来替换.13671810488  赵

网友C:
应该说普通电机编码器只要电压、脉冲值、a,b相相同就可使用,无非是机械定位不同罢了,无缓冲联轴器可用pv风管代替,我们这样做过几次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伺服,不同于普通应用的编码器

网友A:
“应该说普通电机编码器只要电压、脉冲值、a,b相相同就可使用”

不错,你说的也是普通而已。而楼主说的不是差分输出信号和集电极输出型号/
sin/cos编码器,如果再串行输出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