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8-03-05):
请问各位高手:
   我怎样才能学好工业以太网。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假如楼主做开发或要深入以太网《TCP/IP协议详解》卷1,卷2卷3,三册经典教材.是学以太网的必学教材.......

我同学去迈普面试,,,,问,学过tcpip协议么??用的什么书???哪个版本..就是指这套...

假如楼主只是用,,,那找本网管组网指南先看...然后随便找几个工业以太网的介绍看看,就会发现,工业以太网和平时用的网络理论上没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请问:我们单位有一个大供水站和十几台小泵房,想用电话线作通讯,实现启停泵,并观测各种参数,实现集中控制,大家能给个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采用电话线,那么必须在两端采用调制解调器,

楼主:
观测各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