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锋变频器简单操作过程(PID)

楼主(2008-03-05):
变频送电:
1、闭环时,运行状态显示实际压力值,停机状态显示压力设定值
2、开环时,显示频率HZ或其它物理量(由用户设定)
参数设定:
1、 按shift键,进入功能代码
2、 按 ▼或▲ 键选择相应的功能代码
3、 按shift键,进入功能代码之设定参数状态
4、 按 ▼或▲ 键修改参数
5、 按set键确定
6、 按shift键退出设定

监视功能代码:
1、 闭环和开环状态,都是C00开始(客户特选的功能代码除外)
2、 按shift键,进入功能代码
3、 按set键,进行翻页查找显示
4、 按shift键,进行查看相应的功能代码参数值
5、 按shift键,退出显示相应的功能代码参数值
6、 按set键进行翻页查找

PID控制功能代码参数设定建议:
请首先按《日锋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中第61页的标注正确接线.
F10=1   0为键盘控制启停 (开环) 1为端子控制启停(闭环)
F11=0   0为键盘 ▼或▲ 键数字设定  1为旋钮模拟设定
*F12=0   F11=0时,F12为出厂值(0)即可 F11=1时,F12相应改动
F20=33   为平方转矩型负载使用
F21=3   为平方转矩型负载使用
F80=1   PID 闭环模式 1为选择闭环有效
*F81=1.0   反馈系数选择,调整显示实际值的准确度
*F82=0   VF IF 端子选择,VF为电压信号  IF为电流信号
F83=2.0   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F84=设定值  停机或运行时均可设定,但运行设定为运行监视功能代码之C01
*F85=0    作用方式选择 0为反作用 1为正作用
*F86=0.00   反馈偏置电压
F87=90    积分作用范围
F88=5.2    比例增益
F89=61.0    积分时间常数
*F90=0.0   微分时间常数

网友A:
需要调试的参数太多,一般直接用户希望调试的参数不超过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