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修改PLC程序,排除不定期急停报警

楼主(2008-03-05):
1.1故障现象的调查
机床在自动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3000 Emergency stop”和“10654 Channel 1 waiting for sychronziation start of gantry compound”两报警。加工过程突然停止的情况,将严重威胁到叶片形面的加工精度和刀具的安全性。同时,操作人员发现在故障发生时,均是在改变MCP上进给倍率开关的过程中。在同批购回的同型数台设备中,均不同程度地发生此故障,为了诊断过程的快速性和方便性,我们选择其中故障频率最高的一台设备作为重点诊断对象。在接下来的仔细检查和尝试过程中,我们发现故障的产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1)在Auto方式下执行程序过程中,拔动倍率开关时,偶然出现的报警信息同前面操作人员所发现的两个报警信息。
(2)在回参考点方式下,执行回参考点过程中拔动倍率开关,发生故障时,会出现“3000号急停”和“相应回零轴回参考点异常”报警。
(3)将操作方式置于任何方式(AUTO、REF、MDA、JOG等)下,不运动任何轴,而仅仅拔动倍率开关时,机床只会出现“3000号急停”报警。
此外,操作人员反映,如果关掉机床一段时间,重新启动机床运行的初期,故障率有所降低。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故障频率依旧。该报警能够用“RESET”键即时清除,而出现报警时倍率通常正在70%~120%之间变动。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出现多个报警时,多个报警信息均产生于同一时刻,并无先后次序。
1.2故障分析及处理过程
根据上述故障现象的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后认为根本原因是在变化进给倍率开关的过程中,出现“3000 Emergency stop”报警,第(3)点才是最直接地故障体现,其他报警均为在不同操作条件下执行相关操作时的伴随报警。
厂家技术人员初期诊断后认为是MCP上的该倍率开关不良所致,在对其中一台加工中心的倍率开关检查时发现,确有倍率档位不能够被选中的情况。打开MCP后仔细检查还发现该开关内部的金属片存在一定的磨损痕迹及赃污,且部分有变形的迹象。为了排除疑虑,用新的备件对其进行了更换,一段时间里该故障未见发生,但是工作两三天后该故障重演。事实上,该机床均投入使用不久,且存在同样的故障现象,更换倍率开关后故障现象又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并非倍率开关损坏所致。
分析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可能原因:一是机床参数设置是否有不妥之处;二是某外部信号状态不稳定,特别是温度、位置一类的状态;三是机床PLC逻辑关系存在缺陷;四是数控系统本身有异常,而该可能性最小。在多次试图用SIEMENS 840D上的“PLC status”功能界面来实时监控一些重点信号的过程中,都未发现异常。但是,并不能排除瞬间变化的时间小于人眼直观上所能够辨别的最小时间,类似情况曾经在其他设备上遇见过。与此同时,在机床参数方面检查也并无疑意。
排除了上述原因后,我们把PLC逻辑关系问题放在了首位。对于SIEMENS 840D系统,与急停有关的无外乎主要有三个信号,即:DB10.DBX56.1急停输入(PLC→NC)、DB10.DBX56.2急停确认(PLC→NC)和DB10.DBX106.1急停有效(NC→PLC)。因此,首先需从上面的信号入手找到相关的急停链,经查,在FC00块中的急停链主梯形图如下(图1):
其中,#IN4(I2.3):为某过热报警
    “上电正常”:为驱动电源模块上的各使能准备
    #T_52:为I2/t报警
    #T_72:为电源模块处于运行状态确认
显然,上述做解释信息的信号与倍率开关无任何关系,且经确认都无异常。因此,导致急停报警故障发生,除系统无异常外应发生在M100.0和M100.1两路,其中一路存在瞬间状态变化的可能。我们采取两路封锁测试,来排除故障发生在数控系统异常的可能性,该梯形图如下(图2):
当然也可以直接取消M100.0和M100.1。试机床,在变化倍率开关时再未出现急停报警,因此,原因定位到PLC程序上,接下来,分别对上图所添加的M100.0(常开)和M100.1(常闭)取消进行测试。经查,发现在取消M100.1(即仅封锁M100.0)后,故障出现。确认故障出现在第②路上,在“PLC status”中监控M100.1的状态,并变化倍率时,仔细观察发现,确实有“0→1→0”的瞬间变化过程,几乎不易觉察到。
接下来,在FC100  中查询到M100.1前端逻辑关系见图3:
从梯形图可知,当I3.0~I3.4同时为“0”时,M100.1便会出现为“1”的情况。M100.1被厂家定义为“面板丢失”功能,显然,事实上因为某些原因,在面板正常情况下,倍率开关在各档位快速变化的过渡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都为“0”的一种情况。在慢速拔倍率开关确认每档位时,我们发现各档位准确到位后,并无I3.0~I3.4都为“0”的一种情况,进一步证明是在倍率间的过渡时间范围内发生的。接下来,只需要对PLC 增加一个延时处理,使之出现全为“0”的保持时间小于延时设定时间。更改后梯形图如图4。

将更改后的PLC在S7300的支持下,下载(Download)到机床,经反复验证,给定延时时间在100ms已经远远满足要求。经该处理,机床运行至今再未出现该故障。

网友A:
我要求购 SETP 7的 光盘 有的咪meilinxuejingsheng@163.com

网友B(2009-12-18):
经典文章,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