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楼主(2008-03-05):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气传动领域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技术变革—将原来只用于恒速传动的交流电动机实现速度控制,以取代制造复杂、价格昂贵、维护不便的直流电动机。近十多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器已经广泛应用于交流电动机的速度控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性能及良好的控制特性。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上应用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在纺织、化纤、塑料、化学等工业领域,利用变频器的自动控制性能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在机械行业中,应用变频器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机电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在工厂自动化技术中,交流伺服系统正在取代直流伺服系统。从数百瓦的伺服系统到数万千瓦的特大功率高速传动系统,从一般要求的小范围调速传动到高精度、快响应、大范围的调速传动,从单机传动到多机协调运转,都可以采用交流调速装置。几乎可以说,有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

1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的特点:
西门子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但是其增长速度最快。西门子变频器主要分为通用型、工程型和专用型三类。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特定要求。西门子产品一般的更新周期不超过5年。其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要求。
(2) 强大的通讯功能和全面的配套软件,是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一大特点。这在我国造纸、化工、钢铁、机械制造等诸多产业从技术改造向自动化控制全面推进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尤显其竞争优势。
(3) 近两年推出的MM4新一代变频器不仅具有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MasterDrive的良好架构,还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虽然价格不高却有着比同类产品更强大的功能。利用BiCo功能可以为更为复杂的功能进行编程,它可以在输入(数字的,模拟的,串行通讯的等等)和输出(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模拟输出,继电器节点输出等等)之间建立布尔代数式和数学关系式。
(4) MM4新一代变频器不同于其他变频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编程平台,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尽可能复杂的控制特性。它的几十个自由功能块可以代替PLC实现一些简单的编程操作。
(5) 由于价格低廉,变频器在制造时不得已选用了一些底端的原器件,或者说在选用原器件时考虑的富裕量太小。比如:耐压,耐温,耐电压、电流冲击等。因此,在我国使用的实践中出现问题相对较多,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2 常见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方法:
一般来说,当你拿到一台有故障的变频器,再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最好是用模拟表)的电阻1K档,黑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用红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然后,反过来将红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黑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否则,说明模块损坏。这时候不能盲目上电,特别是整流桥损坏或线路板上有明显的烧损痕迹的情况下尤其禁止上电,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以上测量结果表明模块基本没问题,可以上电观察。
(1)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MM4变频器),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整流二极管击穿或开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几路整流二极管,很容易发现问题。换一个相应的整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的耐压偏低,电源脉动冲击造成的。
(3)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MM4),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
(4) 上电后显示[-----](MM4),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例如:重庆某水泥厂回转窑驱动用的一台MM440-200kW变频器,由于负载惯量较大,启动转距大,设备启动时频率只能上升到5Hz左右就再也上不去,并且报警[F0001]。客户要求到现场服务,我当时考虑认为:作为变频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客户参数设置不当,用矢量控制方式,再正确设定电机的参数/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又过了两天客户来电告诉我变频器已经坏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经现场检查分析,这种故障是因为主控板出问题造成的,因为用户在安装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EMC规范,强弱电没有分开布线、接地不良并且没有使用屏蔽线,致使主控板的I/O口被烧毁。后来,我申请了维修服务,SFAE的工程师去现场维修,更换了一块主控板问题解决了。
(5) 上电后显示正常,一运行即显示过流。[F0001](MM4)[F002](MM3)即使空载也一样,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
还有一些特殊故障(不常见但有一些普遍意义,可以举一反三,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例如:
(6) 有一台变频器(MM3-30KW),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无故”停机。再次开机可能又是正常的,机器拿到我这儿来以后,开始我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上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时会掉电,乱跳。查故障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开关电源出来到接触器线包的一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这时如果供电电源电压偏高还问题不大,如果供电电压偏低就会致使接触器吸合不正常造成无故停机。
(7) 还有一台变频器(MM4-22KW),上电显示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出现[P----]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风扇的转速有些不正常,把风扇拔掉又会显示[F0030],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时报警较乱,还出现过[F0021\F0001\A0501]等。在我先给了运行信号然后再把风扇接上去就不出现[P----],但是,接上一个风扇时,风扇的转速是正常的,输出三相也正常,第二个风扇再接上时风扇的转速明显不正常。于是我分析问题在电源板上。结果是开关电源出来的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换上一个同样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8)在某钢铁厂有一台75kW的MM440变频器,安装好以后开始时运行正常,半个多小时后电机停转,可是变频器的运转信号并没有丢失却仍在保持,面板显示[A0922]报警信息(变频器没有负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端无电压输出。将变频器手动停止,再次运行又回复正常。正常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是40A-60A。过了二十多分钟同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只有0.6A左右。经分析判断是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单元出了问题,更换驱动板后问题解决。

总结以上,大的原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出问题的比例倒是不多,正如我前面在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特点里所说的,因为一些低端的简单原器件问题和装配问题引发的故障比例较多,如果有图纸和零件,这些问题便不难解决而且费用不高,否则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不容易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整块的线路板!

3结束语:
西门子变频器的设计水平同各品牌变频器相比,功能强大,无可挑剔!如果再能从设计上就考虑到将来维修的方便性并在制造选材上提高一下零件的质量是最为理想的了。
西门子变频器整流单元的耐压是1200V。若能使用耐压1600V的整流单元,我认为会大大提高稳定性并降低故障率。
防干扰的措施有待加强,西门子的变频器有时会因为干扰问题而把主控板或I/O端口烧了。在我担任技术支持和维修的过程中,我感到只有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业务技能,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举一反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不断加强,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的步伐。

网友A:
谁有西门子变频器各种故障代码表。http://523949058.qzone.qq.com谢谢

网友B:
很好  很技术

网友C:
    很好  很专业

网友D:
很有价值,收藏

网友E:
顶一下!!!

楼主,你有联系方式吗?有什么事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F(2008-04-10):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有你们的支持工控才会精彩。

网友G:
吹吧,拿点皮毛就来乱讲

网友H:
哪位知道CT机TH 故障怎么解决啊?在此感谢啦!

网友I:
说不好的大家也要想想他是不是厂家的对手。实践出真理

网友J:
谢谢,是个好东东.....要好好学习

网友K(2008-05-10):
好贴!已收藏!谢谢楼主!广告帖,删

网友L: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M:
报警代码,网上有下载。

网友N(2008-06-11):
先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O:
变频器型号太老了,MM系列已经在淘汰的边缘,西门子这两年力推sinamic系列来取代MM普通型及6SE系列工程型变频器。

网友P:
590   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Q:
很实用 谢谢 共享

网友R:
很不错的文章,很想和银川张先生建立联系。我的QQ号码是401682954,

网友S:
如果是新项目可以试试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T:
顶一下,虽然基本没看懂!

网友U:
楼主是比较牛B轰轰的,你有6SE70的触发和检测板的内部电路图吗?或者全图。有的话拿来共享好不。

网友V:
好,收藏。有没有6se70系列的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W(2008-07-11):
我有一台ECO37KW变频原始故障是W相模块击穿,更换模块及W相驱动电路后空载输出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启动就跳F231,检测电路TL084及7800已全部更换,但故障还未解除。原来用的模块是西门子的现在换的模块是西门康的,会不会与模块有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X:
好,不过还是要实践才行!

网友Y:
我们厂有一台西门子440,是25KW的 报F0002 在空载时也报  象你说的换主控版那么简单  为啥我们象厂家咨询他要求我们寄回厂家维修

我觉的一块主控版贵也贵不到哪里  可是他维修后的费用都能顶得上一台新的变频器了  难道是厂家啃我们不成

网友Z:
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还有人用吗?

口碑可不怎么样还不如国产的呢

网友AA:
值的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AB(2008-08-10):
我这有台M440,上电就显F0001.A0501,外围没问题难道就是接插件问题吗

网友AC:
各位

本人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正常停电检修设备,在启动时 空载能启动,带负载电机不能启动,请各位给指导

网友AD:
http://www.4bestplc.com/  随便看看

网友AE(2008-09-11):
今天看到这篇,不知道是你抄的书还是书抄的你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谁有西门子变频器各种故障代码表。http://523949058.qzone.qq.com谢谢

mm440与6SE70两种变频器的代码不一样,你要哪一种?

网友AG: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都是现货

网友AE:
求教,西门子440运行一天或1、2个小时报F001(过流),,重新上电,又可以用了。反复出现,更换过a786,,仍未解决?

网友AH(2008-10-15):
好贴~~~~~受益匪浅~~~~~~~~

网友AI:
好帖,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AJ:
SIEMENS变频器没怎么用过,但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K: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查询:WWW.BPQPJ.CN

网友AL:
我们这里也是用的西门子变频器,谢谢楼主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M: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AN(2008-11-16):
请问一下,我厂使用的是18.5kW和90KW的MM440变频器,在停止供电后一段时间,在开变频器时,变频器不工作,只看到屏幕上有调整的频率在闪烁,如:显示50HZ然后又一下变成00HZ,要等一段时间(10多分钟)后变频器输出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过。

网友AO:
有点过时同样值得学习

网友AP:
楼主不错,有6SE系列的吗?那就更好了

网友AQ:
好帖,绝对收藏。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R(2008-12-19):
我觉得银川张的这段话还是很有见的的:“西门子变频器的设计水平同各品牌变频器相比,功能强大,无可挑剔!如果再能从设计上就考虑到将来维修的方便性并在制造选材上提高一下零件的质量是最为理想的了。
西门子变频器整流单元的耐压是1200V。若能使用耐压1600V的整流单元,我认为会大大提高稳定性并降低故障率”

我在维修当中长会碰到MM440变平器在运行过程中会无端停止输出,而变频器本身没有明显的报警,重新开机又正常启动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一个非正常显示信号,但是看不请,只得将故障输出信号线拆除,却能正常使用,为为么?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变平器好好的。这应该是主板采样的原因。设备本身是完好的

网友AS:
感谢楼主,有6SE71的资料吗?

网友AT:
楼主,你有联系方式吗?有什么事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AT: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有你们的支持工控才会精彩。辛苦了 收藏了学习学习

网友AU:
很有价值,收藏 谢谢楼主!

网友AV:
多学习,多了解一下,

网友AW:
好贴,直的收藏,再顶一下

网友AX(2009-01-30):
       各位先生请把"电工"这个词改个名吧。当今的电工在工厂叫杂种工。在社会上叫电工。

网友AY:
也支持一下。也支持一下。
也支持一下。
也支持一下。

网友AZ:
你好,我的西门子440出现了IGBT 和整流桥全烧的故障,

一直正常运行,突发性故障拆开生发现触发板每三组明显爆裂造成的误触发造成的IGBT与其它正常触发的IGBT短路酿成后果。

想了解一下,会不会是由主控板帮障引发,还是就触发板的引发的。在这之前工控机没有监测到440任何故障。

网友BA:
大的原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出问题的比例倒是不多

网友AW:
怎么都是换板啊?能不能来点板级维修啊!!!!!!!!!!!

网友BB(2009-03-05):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西门子授权维修商,主要从事各品牌变频器,直流调速器,驱动器,软启动器,触摸屏,工控机,电源模块,控制板卡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维修服务。
维修实力:1.蕊片级维修 2.配件充足3.完善的检测设备
维修宗旨:1.免费检测2.落实费用(所修产品价格的20%之内)3.客户认可后进行维修4.合同保障5.保修期限:(同等故障)保修三个月
联系人:臧文丽 固定电话:010-68157848 移动电话:13521973761 Email:godisagirl217@yahoo.com.cn 网址:www.bjhtkg.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恒欣商务大厦附楼108室
公司长年回收各种废弃工控产品

网友BC:
引用 网友BD:
hao

startar软件里面有!

网友BE:
西门子430不带模块通电显示A503正常吗?

网友BF:
6ES7 214-1BD23-0XB0 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G:
好的,值的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BH:
很好啊,谢谢啊!!!!!!!!!!!!!!!!!

网友BI:
引用 网友BJ:

好贴!值得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AK(2009-04-25):
特价西门子配件(几百万现货)查询WWW.BPQPJ.CN

楼主:
常见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方法讲得很好,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K:
请问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有故障输出也有运行输出,但是实际并没有启动,显示器上面没有故障代码输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L:
恩拜读了,楼主学习学习。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西门子plc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用的都是国产的,又便宜又好用哦!

网友BM(2009-07-05):
有价值,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BN:
楼主好人,值得收藏。

网友BO:
有用,值得学习,收藏了。

网友BP:
hao.tie.xie.xie

网友BQ(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BQ: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 -专业的西门子变频器培训中心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BQ:
西门子变频器和PLC培训,培训产品涵盖MM4系列,6RA70,6SE70,S120,simotion,伺服控制,S7-200,S7-300,HMI等西门子工控产品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欢迎访问本网站!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资料的下载需求,请您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及时更新下载资料,让您在工作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www.pulse-man.com

网友BR:
发个广告,我有西门子cuvc,M440主板等配件。又需要的联系我010-69573657.谢谢!

网友BR:
另外我公司长期收购西门子6se70系列二手变频器。

网友BS:
不能光买好产品,技术售后要跟的上

网友BT(2010-06-22):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要从事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数控电源模块,伺服电机,软启动器,工控机,控制板卡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专业维修。
公司技术部特聘西门子,ABB,三菱,富士等公司的工程师作为我们的技术服务支持,为用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维修实力
1.芯片级维修 (对电路板的单个的分立元件进行检测.更换)改变了更换整块电路板的传统维修方法,从而减少维修费用,也降低了原本因维修成本过高而建议报废的几率:2.配件充足 拥有大量进口和国产工业设备的配件,从而可对待修产品实施最快捷的服务:3检测设备先进 配备各种检测仪器,集成电路测试仪,测试台,负载实验装备,确保维修质量.
维修宗旨
1.免费检测 2.落实维修费用(所修产品价格的20%之内)3.客户认可后进行维修 4.合同保障 5.保修期限(同等故障):保修三个月
合作客户部分名单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山西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机械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科瑞一体化整流电源有限公司 内蒙伊利集团 杭州宏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焦作电缆厂 冀东水泥山西分厂等等
联系方式                                                                                                    联系人:臧文丽 (zangwenli) 移动电话:13521973761 邮箱:zangwenli217@163.com 客服QQ:799719108
公司电话:010-68157848 传真:010-68170276 网址:http://ww.bjhtkg.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恒欣商务大厦主楼122室
公司长年回收ABB,SIEMENS,FUJI等变频器相关设备
诚信构筑未来,期待有机会为贵公司提供相关产品专业优质的服务!

网友BU(2011-05-26):
请教一个西门子问题,6se70变频器的所有驱动电压只有1V左右,检查了工作电源5V是对的 , 哪位高手能否赐教

网友BV(2011-07-01):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小的很22kw用电流表卡只有9.6安、/??????

网友BW(2011-11-15):
 什么时候你们也能善待国内的厂家,国家就有希望了

网友BX(2012-01-07):
看看有所收获,好帖!

网友BY(2014-01-01):
多谢浓的回答!谢haohaoa

网友BZ(2014-02-27):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代码一般都在说明书上,一般常见的为F1-过流,F2-过压

A504-变频器过热

网友(2015-07-02):
谢谢搂主,辛苦了,louzhu 好人啊

网友CA:
正在修一台430,22KW,报F0001故障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