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08-03-05):
谁能告诉我什么叫(三星接法)和(星星接法)两种接法有什么要求和好处,最好能带图说通俗易懂,本人文化水平不高呵呵

网友:
三星接法应该叫成三角形接法.一般电机看做三个绕组(绕组可以看做线圈,)这三个绕组各有一个头,尾(就像一根线有两头一样的.).将三根线头尾相连不就成了三角型么??这就是三角形接法.在三角形的三个角上再分别引出三根线接到三相380V电源的三根相线上.因为电源可以看做恒电压源,所以三角型接法的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就是380V....

星星接法,其实叫星型接法,形象来看就是Y一样的.将三根线头都连在一起,或尾连在一起不就像Y一样么..Y的三个端点引出的三根线接三相380V的三根相线.有时,Y中间三根连在一起的那个点再引出一根线接三相380V电的中线上...这个时候,每个绕组就承受电压220V也就是220=380除以根号3.

因此理论上来说大于4kw的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时,先用星星启动,绕组电压只有220V,启动完成后转成三角新启动,绕组电压升成380V,然后正常运行...这就是星三角启动讲白了还是降压启动的一种.....

网友:
老师不敢当.

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互讨论.相互学习..

论坛论坛,讨论的地摊(坛)嘛.

楼主:
呵呵,我过几天就要去一个矿山做电工了,可我什么都不懂想想真是可怕555,

网友:
多上gongkong吧...小心使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