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50V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05):
昨天晚上一个插座插上插排后灯的亮度不对,测量了一下零线带了50V的电压,火线对地电压正常,火线和零线之间电压为160V左右,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我把两根线从插座里卸下来,还是一样,是不是零线接地不良,导致电阻增大分压了呢?

网友A:
你用什么量的零线带50V电压的

网友B:
可能是串入其他电源了。

网友C: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火线有点破皮接地了!

网友:
三相负载不平行,零线断掉。

网友D:
三相电源缺一相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TO 加与明理
是插座中国的电机好象还没有插头式的吧,至于零线与火线中有160V的电压可能是你的零线断了,同时又接有像灯泡之类的负载造成的

网友F:
零线断掉,回路

网友G:
零线不接地系统,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致

网友H:
⑴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
⑵三相负载阻抗角严重不平衡;
⑶零线较细所致;
⑷重复接地有问题。

楼主:
我测量了零线和PE线之间电压是50V左右,今天问他们好像是连接的另外一个插座和这个插座中间的零线接触不太好。

网友I:
有这样的事......??????

网友J: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K:
楼主找着问题所在了吗?解决了出来冒个泡

网友L:
三相负载不平衡或者零线断了

网友M:
不会是感应电吧。。。

网友N:
.....这样行得通不

网友O(2008-12-15):
今天我也碰到了

是零线断了

重新接零线就好了

网友P:
零线接触不良

jiehaojiu

网友P:
零线接触不良

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Q:
插座供电的零线接触不良。你测下房间进线的零线电压,如很小,就顺线路找零线接头吧,一定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不会是感应电吧。。。

网友S:
你那是220的单相电?家里怎么零线还接地?郁闷

网友T:
一定是零线没有接地

网友U:
零线没接好,如果接了漏电保护开关,零线不可以接地.

网友V:
引用 网友H:
⑴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
⑵三相负载阻抗角严重不平衡;
⑶零线较细所致;
⑷重复接地有问题。

解释的很好

网友S:
TN----S系统.就是零线只在进户处做重复接地,在内部电路就不允许在接地了.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家庭住宅配电系统。

网友W:
三相电源缺一相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或是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X: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火线有点破皮接地了! 检查线路,实在不方便就更换。

网友Y:
引用 网友W:
三相电源缺一相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或是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Z:
從零線帶電看燈的問題:驗電表測電燈兩極,如果都亮,則零線斷,如果都不亮,則火線斷,

网友AA: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火线有点破皮接地了,虚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