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器的励磁电压过低

楼主(2008-03-05):
请问各位高手:MENTOR2的直流驱动器的励磁电压过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与参数设置是不是有关,参数怎么样设置才能使励磁电压升高

网友A(2008-09-05):
别修了,另加一套励磁控制器效果特好

网友B(2008-10-08):
不要太在意励磁电压,测量励磁电流只要正常即可,因为电动机励磁绕组的阻抗有差别,有时候电压会比额定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