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楼主(2008-03-05):
我这里有一台630kva的变压器,需增加一台300左右的。想知道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需具备哪些条件?

网友A:
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①电压比相同,允差±0.5%②阻抗电压值相差<±10%③接线组别相同④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超过3:1。若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不满足上述条件如①电压比不同,则并联运行时将产生环流,影响变压器出力②阻抗电压不等,则负载不能按容量比例分配,也就是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满载时,阻抗电压大的欠载③接线组别不一致,将造成短路④变压器容量相差较大,则阻抗电压亦将相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