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

楼主(2008-03-05):
我这里有一台630kva的变压器,需增加一台300左右的。想知道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需具备哪些条件?

网友A:
以前讨论过多次,翻翻吧

网友B:
容量比在3:1之内;电压相同;阻抗电压相同。你可并一台同型号的315KVA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前要测量二台变压器同相之间的电压,相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