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通讯方式控制施耐德变频器的可靠性疑问

楼主(2008-03-05):
这个问题施耐德的工程师竟然不能回答。我用PLC通过总线以通讯方式控制数台变频器运行,变频器的启停、调速都以通讯方式控制。我担心的是,在生产线运行时按下急停,正常情况下变频器收到停机的通讯信号马上停机;如果恰好此时通讯失败,岂不是变频器不能停机造成安全事故了。有没有好的办法,比如急停时,PLC同时有一个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停机端子,以增加可靠性?
   施耐德工程师说,他们的变频器如果选择通讯控制,就不能选择外围端子控制,如果通讯错误变频器能自己检测到并停机的。等检测到通讯错误才停机,操作工早出事了。
   希望各位同行们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1,通讯出错,缺省方式是变频器停车,反应时间是取决于通讯的时间,一般在几十ms.(除非是你将通讯出错旁路掉)。
2,变频器上是有安全断电联锁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变频器。)比如施耐德的ATV71,就有PWR端子,出厂时PWR是跟+24(24VDC)短接的。你可串一个紧停在其间,当其失电,变频器会立即封锁输出。
另外,你问的是施耐德工程师,还是下面的代理商。这种基本问题,他们应该知道的。

网友B:
好东西,受益非浅,学习之中,好好的去业务了。

网友C:
安全性是不用考虑的,我的很多天车都是通过DP总线通讯控制变频器,用的都很好
因为设计上已经考虑到通讯故障时变频器是肯定停车的

网友D:
亚提兰说的没错,并且在PLC设置时,可以设定在通讯中断后,变频是不是立即停车。如果是CAN的话,有一项心跳设置的

网友E:
不要把我代理的变频器说得那么垃圾好不好。

网友F:
通讯中断会报警的,报警了就NST自由停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