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元件 WE 472

楼主(2008-03-05):
在维修E+L数位式纠偏控制系统的电眼 FE5002的时候遇到一只贴片元件。上边的标示是 WE 472,四只管脚。从电路分析,猜测是DC/DC变换器。输入是直流24V,只是不知道输出是多少伏。
请有用过该元件或见过该元件的告知该元件的具体技术指标

楼主:
元件正面图片

楼主:
图片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呀?

楼主:
把元件剖开后发现它是个滤波器.

网友A(2016-12-06):
WE472接线图有吗

网友B:
怎么没有引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