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C电磁阀的工作压力小于介质压力会不会是阀芯不能全开

楼主(2008-03-05):
我厂汽轮机抽汽逆止门用凝结水液压控制,采用SMC二位二通先导式的电磁阀来控制水路的通断,电磁阀是DC220V,失电关闭的。电磁阀前的水压是1.6MPa,SMC电磁阀铭牌上型号是VXP2390-50,工作压力是0.03MPa,(for water 1)也不知道这表示什么?我们在试验中电磁阀通电后逆止阀关不到位,分析会不会是因为电磁阀的选型有问题,也就是说电磁阀的工作压力小了,不能把阀芯完全打开,导致水压不够的呢?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当然是工作压力太低问题,此阀最低工作压力就是0.03MPA,如果你们水压太低,要选择外先导控制(外加压缩气)例如VNB711A-50A-电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