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特点

楼主(2008-03-05):
  步进电机的特点:一是过载性好。其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不像普通电机,当负载加大时就会出现速度下降的情况,所以步进电机使用在对速度和位置都有严格要求的场合;二是控制方便。步进电机是以“步”为单位旋转的,数字特征比较明显,这样就给计算机控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反过来,计算机的出现也为步进电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使用市场;三是整机结构简单。传统的机械速度和位置控制结构比较复杂,调整困难,使用步进电机后,使得整机的结构变得简单和紧凑。

网友A:
一是过载性好。其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
???
在额定负载内。

网友B:
和普通电机比是吧?

网友C:
"其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不像普通电机,当负载加大时就会出现速度下降的情况"
应该是跟普通电机进行比较。

网友D:
 关键是很难步进的...

网友E: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德国的TRINAMIC公司的StallGuard功能可以有效避免步进电机丢步减少震动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特点:一是过载性好。其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
????????/
伺服电机才是过载性好呢

网友F:
呵呵,跟普通电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