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27不用测速机行不行?

楼主(2008-03-05):
系统报F011故障,只要有起动信号,系统就报F011,屏蔽不掉,也不能将速调甩掉。

网友A(2008-04-24):
这种状态多数不是系统问题,外部原因占多数。检查测速机和系统连线是否松动。测速机同电机连接部分是否紧密;测速机碳刷是否磨损过度;检测一下测速机是否线性发电。如有问题可电话咨询:010-84622677;010-84651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