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频时电机不会转怎么办?

楼主(2008-03-05):
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频时电机不会转怎么办?低频时输出频率为10Hz,采用V/F控制方式,转矩提升以经设到最大值30%了。是不是只能换变频器了?

网友A:
可以提升到50%,或者延长加速时间试试!如果都不行证明力矩不够更换大一挡功率的!

楼主:
谢谢瞿总提议,但这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最大只能设为30%,这是爱默升的TD1000变频器。
另外还想问一下所谓的30%是不是额定转矩的30%。
有些变频器介绍说低速时可达到100%转矩功能,这是怎么做到的?只是提高低频时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
矢量变频器的
  速度控制范围可以达到1:1000
  在0HZ时可输出高达180%的起动转矩
  速度控制精度为0.1%最高速度

是不是如果选用这样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低频正常工作了?

网友A:
解决这个问题有以下方法:
1、转矩提升
2、延长加速时间
3、改变加速曲线
4、加大变频器容量
5、使用矢量控制!

楼主:
本人对变频器了解不多,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应楼上的回复):
1.转矩提升已经升到最大,没办法了。
2和4点感觉是没什么作用的。
3点和1点是不是差不多呢,转矩提升到最大了,改变加速曲线怕也不顶用了。
5,这个是可行,但要换变频器了。

这是本人的疑惑,希望更多高手解惑!

网友B:
低频力矩大的觉得三菱A700不错,我们曾经改造细纱机时最低得7HZ拖动约2吨重的负荷,结果西门子淘汰出局,呵呵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频时电机不会转怎么办?低频时输出频率为10Hz,采用V/F控制方式,转矩提升以经设到最大值30%了。”

1、“低频时输出频率为10Hz”,起始频率设置过大,启动电流过大,变频器失速保护,不能启动;
2、设置起始频率fq = 极对数P×(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60 ;
3、转矩提升可设到最大值30%,根据启动情况定由小到大设定;

网友D:
加大电流失速保护门槛值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20%~150%,最好不要超过180%.

楼主:
刘老师说的和我的情况不符:我这里变频器没有保护停机,变频器上显示10Hz,电机也有电流通过,可以听的出来,只是电机转不动。

加大电流失速保护门槛值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20%~150%,最好不要超过180%.这一点还不懂。

楼主:
又看了一下变频器参数,

加大电流失速保护门槛值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20%~150%,最好不要超过180%
也是考虑变频器保护停机了才应用的对策,但这里变频器输出正常。

网友C:
设置起始频率fq = 极对数P×(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60 看看!

楼主:
搞不懂楼上刘老师的建议是什么意思?这和启始频率是0有多大区别呢?一般的四级电机算出来也就是零点几赫兹吧。

网友C:
1、设置起始频率fq = 极对数P×(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60 ;
2、由于转子速度是零,同步转速n1 = fq60/P ,所以转差就是电机额定转差(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这是转子电流等于额定运行时的电流,转矩等于额定运行时的转矩,电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
3、如果设置起始频率fq过大,转子无功电流过大,转矩反而小!

网友E:
总的来说就是力矩不够,更新设计思路。

楼主:
3.如果设置起始频率fq过大,转子无功电流过大,转矩反而小!

起始频率为0啊,运行频率才是10Hz啊!

网友C:
   “起始频率为0啊”

1、设置起始频率fq = 极对数P×(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60 ;
2、由于转子速度是零,同步转速n1 = fq60/P ,所以转差就是电机额定转差(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这是转子电流等于额定运行时的电流,转矩等于额定运行时的转矩,电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
3、如果设置起始频率fq过大,转子无功电流过大,转矩反而小!
4、如果设置“起始频率为0啊”,启动时无转差,无转矩!

楼主:
刘老师的理论性太强!
2、由于转子速度是零,同步转速n1 = fq60/P ,所以转差就是电机额定转差(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这是转子电流等于额定运行时的电流,转矩等于额定运行时的转矩,电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这怎么可能呢,变频器带动电机时,低频也低压,怎么会是额定电流呢?

网友F:
v/f曲线中0频率时的电压调高。

网友C:
 “这怎么可能呢,变频器带动电机时,低频也低压,怎么会是额定电流呢?”

1、转子电流是转差产生的,没有转差,即不异步就没有转子电流;
2、在磁场Φ恒定的情况下,转子电流的大小只与转差有关,也就是说,只要转差相同,转子电流就相等;
3、磁场Φ恒定,就是说定子励磁电流相同;
4、有了2、3两个相同,就保证了我的结论“会是额定电流”!

网友G:
使用矢量控制,加个编码器。

楼主:
刘老师的理论太强,搞不懂。不过以实际来看,变频器带动电机启动时电流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C:
转子切割磁力线感应电流的大小不知道???

网友C:
转差相同,转子切割磁力线感应电流的大小就相同不知道???

网友C:
磁场Φ恒定,励磁电流就恒定不知道???

网友H:
刘老师,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一个0.75KW的搅拌器,需长时间连续低转速工作,能用3相的普通电机吗?选西门子的MM420,0.75KW的变频器可以吗?有人说西门子的变频器要选大一档的,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C:
  “一个0.75KW的搅拌器,需长时间连续低转速工作”

1、需长时间连续低转速工作,不要用变频器;
2、用普通异步电机加机械传动调速非常好!

网友H:
谢谢刘老师,可是电气系统设计已经用了变频器,是不能更改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该选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C:
如果你的工艺要求,对搅拌速度有严格要求,我建议你用变频器加机械调速,让电机和变频器工作在较高频率下,多好!

网友C:
不要在花钱了,电机皮带轮改一下,让电机和变频器工作在较高频率下,多好!

网友H:
如果不加机械调速呢,因为空间有限,是不是要选变频电机?

网友H:
谢谢刘老师的建议,因为这套系统是外方工程师设计的,不好改变的

网友C:
那就只好选用低速运行时有冷却风扇的变频电机!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办法。
是不是换个矢量型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呢?因为变频器输出50Hz时可以带动负载运行,只是低频时电机带不动负载。

网友C:
  “变频器输出50Hz时可以带动负载运行,只是低频时电机带不动负载。”

1、变频器输出50Hz时,与低频时,只要电机转差一样,电机输出的转矩大、小就相同,就是说,50Hz时与低频时会输出同样大小的转矩;
2、“矢量型的变频器”只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的一种方式,他对电机的转矩控制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它不可能使电机产生更大的转矩,超出电机本身机械特性的转矩!
3、转矩是电机产生的,而不是变频器产生的,变频器只能按照电机的机械特性控制,让电机转矩大小变化适应负载调速的需要;

楼主:
1、变频器输出50Hz时,与低频时,只要电机转差一样,电机输出的转矩大、小就相同,就是说,50Hz时与低频时会输出同样大小的转矩;

尽管本人对比刘老师只能是泥腿子,但这一点不敢苟同。

楼主:
你怎么知道工频和低频时转差一样呢?比如四极电机正常情况下,工频时转差为20,变频10Hz时堵转,转差为300,这样转差一样吗?

网友C:
  “比如四极电机正常情况下,工频时转差为20,变频10Hz时堵转,转差为300,这样转差一样吗?”

1、四极电机正常情况下,工频时转差为20 = 1500 - 1480 ;
2、起始频率10HZ当然转差大多了,所以要计算,保证转差20的起始频率是2×20/60 =2/3(HZ);
3、变频10Hz时堵转,转差为300,转子电流大,功率因数低,转矩小;
4、转差20的起始频率是2×20/60 =2/3(HZ)时,额定转差,转子电流、定子电流为额定电流,功率因数高,转矩为额定转矩!

网友C:
  “尽管本人对比刘老师只能是泥腿子,但这一点不敢苟同。”

1、变频器输出50Hz时与低频时,只要电机转差一样,电机输出的转矩大、小就相同;
2、条件是磁场Φ大小不变,低频时,如果磁场减弱可适当提高电压;

网友H: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1、异步电机转子额定转差时,转子电流就是有功电流,就是转矩电流,让转差控制在额定转差范围内,就是控制电机电流的“转矩分量”;
2、电压影响磁场强弱,异步电机的磁场在工频额定电压时,为设计最佳值,变频起控制异步电机调速时,通过保持U/f恒定,来保持磁通在最佳状态,还可以适当调整U/f的值,调整电机工作磁通;
3、转差、U/f的值是控制转矩大小的两个参数,是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的本质原因!

网友C:
"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
1、变频器只是控制转差、U/f的值,电机根据转差、U/f的值决定电流大小、转矩大小、功率因数高低;
2、不要以为变频器能直接对电机电流进行分配,变频器只能变频、变压!

网友D:
转矩提升太大,电流失速保护门槛值压得太低,由于采用V/F控制方式,此时实际输出电压也就较低,异步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那么实际的电机输出转矩就很小,出现你说的电机不转,我说“加大电流失速保护门槛值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20%~150%,最好不要超过180%”的结果是提升了电机的转矩,且电机的电流这时最大控制在它额定电流的1.8倍以内,不致于烧毁电机。你说低频时输出频率为10Hz,你查一下电流,已到了你设定的电流值,频率为10Hz,如果电机拖动负载较重的话表现更加明显;你说的情况我遇见过。

网友C:
1、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转矩反而小;
2、异步电机额定运行时,电流小,而转巨大;
3、这样异步电机额定运行可带动负载运行,而不能带载启动的情况有之;
4、你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0Hz时负载不能启动,是因为转矩小,原因是转差太大,转子功率因数低,电流大反而转矩小,和异步电机工频启动情况类似;
5、如果启动频率按额定转差设计频率,就相当异步电机额定运行时电流小,功率因数高,反而转矩大,低频启动、运行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C:
1、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转矩反而小;
2、异步电机额定运行时,电流小,而转矩大;
3、这样异步电机额定运行可带动负载运行,而不能带载启动的情况有之;
4、你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0Hz时负载不能启动,是因为转矩小,原因是转差太大,转子功率因数低,电流大反而转矩小,和异步电机工频启动情况类似;
5、如果启动频率按额定转差设置频率,就是将频率降下来,电流也降下来,就相当异步电机额定运行时电流小,功率因数高,反而转矩大,低频启动、运行都不会有问题;
6、设置起始频率fq = 极对数P×(同步转速n1 - 额定转速n2)/60 ;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议,有时间的话我再到现场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I:
瞿总:你好

楼主:
昨天我又试了一下,按刘老师所说的把启动转矩调至0.67Hz,但还是没效果,此时通过变频器可以看到输出电压为60v左右,电流为0.8左右。电机是0.37kw的,变频器比电机大二档。
后又检查参数,发现V/F曲线控制模式为:平方电压/频率,就把其改为:线性电压/频率,然后再试,低频时可以正常带动负载了。观察此频率下电压为100v左右。

网友C:
如果启动频率10HZ,试验结果如何?5HZ、2HZ、1HZ???

楼主:
没做那么多实验,也不知到效果。
上面的回复打错了,启动频率调至0.67写成了启动转矩。

网友J:
使用V/F方式的启动力矩要大于矢量方式,因为矢量方式能够加转矩提升

网友J:
错了
使用V/F方式的启动力矩要大于矢量方式,因为矢量方式不能够加转矩提升

楼主:
那为什么矢量变频器都在说低频时可以输出更大的转矩呢,或者说低频时机械特性更好呢?

网友C:
“矢量变频器都在说低频时可以输出更大的转矩呢,或者说低频时机械特性更好呢?”
1、“低频时机械特性更好呢?”是错误的说法;
2、在低频时,它只是进行了正确的计算,控制电压大小使铁心磁通密度大小处于最佳状态,转差等于额定转差到临界转差之间,输出转矩在额定转矩到最大转矩之间;
3、变频器只是通过调节输出电压、频率使异步电机处于机械特性的稳定区而已;
4、任何变频器只要作了同样的调节,都可以使电机工作在这样的状态!

楼主:
前面所说的“低频时机械特性更好”是与普通变频器在低频时相比,并不是和额定转速时相比。

网友K(2010-08-24):
变频电机是否省电应以电流最小为标准吗?

网友K:
变频电机运行时,频率可随时调整吗?37kw罗茨变频电机运行时频率低于40Hz时电流反而上升。变频电机是否省电应以电流指示最小为标准吗?

网友L(2011-05-19):
7.5KW的ABB变频器,带动的是5.5KW-6P的普通电机,但是当频率改变成10HZ以下的时候,电机停转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M(2013-01-29):
加个减速机,加大频率不就好了,要是皮带传送加大皮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