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速度检测指令应用

楼主(2008-03-05):
用编码器测量电动机的转速,编码器每转输出360个脉冲,控制程序如下:

楼主:
指令说明:
X0是脉冲的输入点,K100是计脉冲的时间,单位是ms,D0是在100ms
内收到的脉冲数,除D0外还用到D1和D2,D1是计收到脉冲的当前值,到100ms就复位,D2计剩余的时间,到100ms就复位。另外转速计算公式:N=60×[D]/n×[S2]×1000r/min,n是旋转编码器每转输出的脉冲数
SPD S1 S2 D

楼主:
分析:可以用速度检测指令测出100ms所得到的脉冲数,然后代入转速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中用乘除计算,可以对公式中的常数进行约分,然后再进行计算,上例中应该将触发条件改为其它输入点,因X0已作为脉冲输入点!D10为电动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