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伺服求助

楼主(2008-03-05):
有懂发那克伺服的朋友吗,我有一台型号为A06B-6096-H106#RA的驱动器运行时会出现8号的报警,请问8号报警代表什么意思,是外围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风扇坏了,风扇是带信号检测的

网友B:
  过流。修不了可以和我联系13052376297上海圣迪

网友C:
你好 我公司有台发那克系统的机床  总是02#号报警 主板 伺服控制板 都换了  就是不行 还有就是把电机都卸下来了 空运行都不行   帮忙解决一下  电话13212061101 QQ 6872904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