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omentun plc

楼主(2008-03-05):
哪位高手知道MOMENTUM PLC的组态用电脑采用什么方式下载,用什么协议,用什么连接电缆谢谢!急!

网友A:
171 CCS 7X0 00的Momentum处理器上都带有一个RJ45的RS232通讯口用于编程下载,其与电脑串口编程电缆的制法如下(前为9针SUB-D母头,后为RJ45水晶头):2-3、3-4、4+6-2、5-5、7+8(SUB-D)、6+7(RJ45)。+表示并联。

楼主:
谢谢丁喜,但还是不清楚,我的CPU为171CCC96030,上面只有一个ETHERNET 10T的网线口和I/O BUS的9针D型口,是接PLC的网线口吗?

网友B:
TCP/IP,用以太网就行

楼主:
但新的CPU内的IP地址没设,用TCP/IP怎么连接啊,根本连接不上

网友C(2008-06-10):
是呀,我也碰到了,请个位指教

网友D:
用TCP/IP下载也需要先用串口连接上设定好IP地址后才能用TCP/IP下载的

楼主(2008-07-12):
谢谢各位了,我已搞定,

网友E(2009-09-09):
楼主,怎么搞定的?我现在也碰到IP地址的问题了,请赐教~十万火急~谢谢

楼主(2010-03-07):
好久不上工控了,其实PLC壳上有一串地址16进制的,翻成10进制的就是原始IP地址,在软件中输入就行了